桌面雕刻机精度测试贴

楼主(2018-12-08):
自制的桌面雕刻机已经做完几天了,这几天一直都在调试,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有些朋友想看一下这台机器的精度和加工效果,所以在此另开一贴专门测试机器

凌乱的现场,和布线,先开起来,后续进行完善
欢迎楼下的模友踊跃发言,把自己知道的测试方法通通说出来,我会选择性进行多项测试

现有的工具,电子显微镜一台

表尺若干

磨刀机一台

刀具若干

网友A:
我老早久想弄台真四轴或真五轴来练习编程,投入太大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早久想弄台真四轴或真五轴来练习编程,投入太大放弃了

一点点来,不要想着一步到位,先从玩具机玩起!支持你,加油

网友B:
楼主装机的时候有用到大理石打表吗?没有大理石怎么确定精度呢?

楼主:
测试开始,正好有客户找我加工6个m8方形螺母,顺便测一下小机刚性,看看是否能加工钢材
     原材料6mm钢板一块,直径4mm合金铣刀一把稍后上加工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装机的时候有用到大理石打表吗?没有大理石怎么确定精度呢?

有的,直尺方尺都有

楼主:
尺寸大了2丝估计是让刀了,加工钢铁上无动力主轴能好点,高速电主轴真不适合

网友:
误差2丝。已经达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点来,不要想着一步到位,先从玩具机玩起!支持你,加油

我做CNC加工的,三轴玩腻了

楼主:
做个铜雕测试,铜板一块,刀具两把,小刀开粗大刀精加工,大的是6mm   pcd刀具,石材用的,经本人实验发现雕铜很好用,耐磨不易断尖,但要自己修磨,直接拿来不好用

楼主:
开粗完成用时13分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尺寸大了2丝估计是让刀了,加工钢铁上无动力主轴能好点,高速电主轴真不适合

这个什么切削参数?

楼主:
两个小时的结果,好吧,我错了,刀尖断了,拆下  磨刀  从头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什么切削参数?

转速9000f2000下刀0.2

楼主:
侧面特写,这是直接铣出来的,不是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侧面特写,这是直接铣出来的,不是车的

,能发个刀路给我玩下吗?lmccint@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发个刀路给我玩下吗?

刀路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