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图传

楼主(2018-12-08):
想问一下各位
图传左上角的灯代表是什么意思
两排3个的灯又代表什么意思。找到图穿的说明书了,就是一直看的是云里雾里的不太明白
还有熊猫图传有没有官网?

网友A:
左上角红色的是功率指示灯,之后两排蓝色和绿色的是频点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红色的是功率指示灯,之后两排蓝色和绿色的是频点指示灯!

,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B:
左上角红色的是电源指示灯,别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角红色的是电源指示灯,别误导

那到底哪个才是功率指示灯啊

网友:
长按8秒你就看得到了

网友C:
我店里就有详细的说明书,红灯闪一次,是25mw,闪两次就是200mw,闪3次就是6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店里就有详细的说明书,红灯闪一次,是25mw,闪两次就是200mw,闪3次就是600mw

谢啦

网友:
一般般,那鸟店家不给技术支持,给了他差评,什么玩意,没有人敢不给XX面子的

网友D(2019-01-08):
这个图传怎么样 想入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传怎么样 想入手一个

不错,性价比比较高的,原装天线在空旷地带实测也很乐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店里就有详细的说明书,红灯闪一次,是25mw,闪两次就是200mw,闪3次就是600mw

请问怎样调图传功率,我没有说明书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样调图传功率,我没有说明书吖!

优酷搜5804调参,我做的,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性价比比较高的,原装天线在空旷地带实测也很乐观

用什么显示设备呢
有推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