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传这样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8-12-08):
焊点这样了还有救吗?已经粘不了锡了

网友A:
焊点没事   用万用表测下里面的铜箔断了没  ,,,如果没断  直接接出来,在战三年不是事儿

网友:
如果实在修不了就送我吧,邮费到付,正好缺个图传,就当造福模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没事   用万用表测下里面的铜箔断了没  ,,,如果没断  直接接出来,在战三年不是事儿

对我来说有点难诶

网友:
不难修,先用助焊剂擦擦触点再上锡

网友:
原本就焊得很渣

网友:
来,20包邮发来我这!

网友:
小问题,大不了飞根线,有耐心不难的

网友:
40收了。凄凄切切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网友:
用刀片慢慢刮掉涂层,上锡,焊接,完了打上ab胶加固,完事!轻微炸鸡没事

网友:
慢慢刮一下  有点耐心。。。遇到问题不管能不能弄好都要试一下。。。

网友B:
直接焊天线到模块对应的那三个引脚。中间是信号 两边是地。如果你用万用表量 三个脚都是通的。这是正常的。因为有对地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焊天线到模块对应的那三个引脚。中间是信号 两边是地。如果你用万用表量 三个脚都是通的。这是正常的。 ...

以前有魔友教会我,什么是射频的阻抗匹配。 所以我知道, 这样直接焊上是不行的。 大大缩短图传距离。 同时驻波比过大还会烧了图传的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魔友教会我,什么是射频的阻抗匹配。 所以我知道, 这样直接焊上是不行的。 大大缩短图传距离。 同 ...

我告诉你吧 直接焊天线 反而没有接头的损耗。效果会更好。驻波比是天线的事。天线不好。效果不好。不知道你哪个魔友哪里知道的这些.....

网友:
焊接根外置转接下,如大功率碎的估计放大器会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吧 直接焊天线 反而没有接头的损耗。效果会更好。驻波比是天线的事。天线不好。效果不好。不知道 ...

一旦设计有接头,如果拆掉就会导致阻抗不匹配,结果是驻波变大。最终起作用的是整个天线链路的驻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旦设计有接头,如果拆掉就会导致阻抗不匹配,结果是驻波变大。最终起作用的是整个天线链路的驻波。

天。我跟你说我是熊猫厂家你信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我跟你说我是熊猫厂家你信不信

那请问你是怎么设计图传的阻抗匹配的? 你采用了什么手段让图传的驻波比更接近1?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我把以前的那个帖子又找出来了,如果感兴趣就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