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调试求助

楼主(2018-12-08):
    打副翼时机身向侧面倾斜的同时会向前或向后倾斜。推拉升降时机身前后倾斜时同时向左或向右倾斜。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调?谢谢

网友:
看一下你控里面斜盘是不是H1,检查陀螺仪设置里面,舵机的排布是不是和机器的一致。还有要查一下舵机臂的方向和陀螺仪设置对应吗,需不需要反向。

网友A:
一开始以为是新手,中将呀,算了,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以为是新手,中将呀,算了,当我没说

刚开始搞直机。以前没搞过。感谢

网友:
是有副翼还是没有副翼的?

网友B:
你说的症状,很像是飞机虚位做成的。如果是斜机盘问题,或者调试问题,都是比较固定的方向。有时候向前有时候向后,有时候向左有时候向右,还真奇怪。

网友:
不管有无副翼,看斜盘舵机不要飞起来,停地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症状,很像是飞机虚位做成的。如果是斜机盘问题,或者调试问题,都是比较固定的方向。有时候向前有时 ...

就是固定方向。副翼左,飞机西向左,向前倾。副翼右,飞机向右,向后倾。推升降,飞机向前,向左倾。拉杆,飞机后倾,右倾

楼主:
是无副翼亚拓450

网友:
描述的有点复杂,没看懂。

LZ来个视频吧,同时看到摇杆和十字盘,会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我的450原先也这样,后来调平十字盘就OK啦~

网友C:
我感觉先根据一楼说的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先根据一楼说的检查下

感谢,我逐项检查一下。20年固定翼飞龄,刚开始搞直机。还需大家指导

网友:
说的是十字盘倾斜吗?应该没有飞起来机身歪了吧,可能是斜盘舵机接陀螺仪不对或者陀螺仪调试软件校准几个摇杆方向不对

网友:
相位不准。旋翼头安装或者陀螺仪安装出现了偏差。

网友:
你不会是把固定翼的混控给设到直机上了吧!

网友:
直升机没人带,等于什么都不会,还是附近找懂得人,一起飞,没人带绝对不行。

网友:
相位器位置?

网友:
按照说明书一步步来,就会了。

网友:
o螺距和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倾斜盘是不是都水平

网友D:
遥控器先设置直升机模式 不是混控 就是在不连接陀螺仪情况下一个通道对应一个通道 然后在链接k8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