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主轴装卡盘夹铣刀行吗?

楼主(2018-12-08):
铣床主轴装卡盘夹铣刀可行吗?想弄个仪表车头当无动力主轴,装卡盘,夹铣刀会不会掉刀

网友:
转速不能高

楼主:
我就是在3000以下,主要重切削,铣铁之类的

网友:
可以,弄个那种小卡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3000以下,主要重切削,铣铁之类的

有点危险,卡盘 明显 很重 。
看看 你 卡盘 支持 的 最高 转速 。

网友A:
可以装法兰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法兰ER

还有这种操作,不错,长见识了,刚去搜了,确实有这种头

网友:
奇思妙想。 确实在二手市场见过这么干的铣床。

网友:
ER夹头的同轴度是非常好的,夹紧力也非常大,是铣床最佳选择,车床卡盘同轴度不行,误差大的十几二十丝,粗加工还行,要想精度还是算了!

网友:
得看主轴转速和扭矩

网友:
可以的,我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说他行,他就行。不行也行。随心所欲。咋玩都行。

网友(2019-01-12):
太危险  做不得

网友(2019-02-23):
比较推荐ER

网友:
铣床主轴装卡盘夹铣刀可行,但是卡盘的装夹精度是有一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