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小鸡鸡的动力搭配

楼主(2018-12-09):
天冷了,想在室内飞于是乎看上了下面这款机架

100mm轴距,但是看了很多电机,银燕的1106,朗宇的1106,翼飞的1108,关于kv和桨叶的选择犯难了,大神们能说说这样的小鸡鸡该搭配怎样的动力吗?准备用2s飞

网友A:
如果2s的话,我感觉两寸还是1104好一点,软归软但续航有保障。

网友:
室内还是空心杯最适合

网友:
这个适合飞车库吧,2s 2.8寸室外也挺舒服的

网友B:
2S电池可以用1104~1106,kv7500左右的马达。1104比较省电,1106更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电池可以用1104~1106,kv7500左右的马达。1104比较省电,1106更有力。

好的,谢谢大佬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2s的话,我感觉两寸还是1104好一点,软归软但续航有保障。

在家里玩也不用管什么续航啦

网友:
我是 花牌 2S  450毫安 80C 电池   电机1104  7500KV   在家里各种穿  满电到 7.0V   大概3分50秒左右

网友:
1103  7800

网友C:
室内飞还是加个桨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