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neo的大佬麻烦看一下

楼主(2018-12-09):
这个症状怕是要返厂了
vbar neo link带救机。刚收到没两天准备上电调机测试。注册完成后上电一切正常,当我装机上电之后问题出现了:遥控器显示已连接陀螺仪,然后vlink快速闪红灯并且所有舵机有节奏的上下抖动30次。之后就一直快速闪红下去了。舵机的动作似乎也有不小的问题。
从网上查的各种资料来看这个情况是陀螺仪初始化出现问题。视频手机没法发,就放一个链接吧,跟这个链接13楼视频上的症状一致。https://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735957
(链接可能需要fanqiang)
有没有用neo的老哥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救还是无解呢。无解就只能返厂了。
日志上也看不出问题所在,反复升级降级也无解。硬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了。

楼主:
补一个log,一打舵就刷屏

网友A:
进去救机菜单,把精准初始化改为标准初始化试试。

网友:
楼上的办法试一下,我用过一次,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去救机菜单,把精准初始化改为标准初始化试试。

老哥救机菜单在哪,我是vbct刚用还没上手

网友:
这个简单,对准陀螺仪那个“V”,一锤子下去就解决问题了。。
实测好用,真的是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去救机菜单,把精准初始化改为标准初始化试试。

老哥这个方法我试了,改为标准初始化之后依旧是快速闪红没有变化

网友A:
把所有设置清掉,刷回pro版本开机试试

网友A:
舵机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抖吗

陀螺仪连接上之后抖30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设置清掉,刷回pro版本开机试试

清除设置是怎么做的?我直接电脑刷回快速了再刷回来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清除设置是怎么做的?我直接电脑刷回快速了再刷回来是不行的

就刷成快速,不刷回来试试。清楚在软件上好像第二项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刷成快速,不刷回来试试。清楚在软件上好像第二项就是

软件上第二项?是控上的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刷成快速,不刷回来试试。清楚在软件上好像第二项就是

老哥麻烦留个qq微信之类的联系方式吧

楼主:
问题解决,请管理删帖吧

网友(2019-01-17):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请管理删帖吧

怎么解决的呢,兄弟

网友:
我好像遇到过这种问题,重新接线重新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