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小彗星福利,低成本7步完美金鱼尾解决方案来了。(更新完结)

楼主(2018-12-09):
小彗星有名的金鱼尾,虽然天生高颜值但却天生金鱼。谁让我就是喜欢这种结构呢,也当作是玩了7年直机的一个挑战正好天冷试飞飞飞小鸡很惬意。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进入正题。总共7步搞定金鱼尾,按优先度一个一个说明。
首先,这机子是dfc结构,但是不知道啥原因,估计sab做dfc经验不足,竟然横轴用橡胶垫圈,简直一大坑。这一步改造我是最后才想到的,原因是做了后面6步改造,尾巴已经顺的不能再顺了却依然有一点点金鱼尾,一度以为是直驱惹的祸,却没想到是dfc结构用的胶圈惹的祸,可见这地方是最需要改的。方案公布下。

很简单,找东西替代这个黑色的横轴胶圈,如果有3D打印机就方便多了,这里我用轴承代替了,规格常用的外8内4厚3轴承。

塞进去后发现小了很多,怎么办,简单,我用的0.2的漆包线如图填充(仔细看图中有漆包线),一圈一圈填进去,差不多满了后,滴入502胶水封住。(我用了24cm长的0.2漆包线)。想精度高点可以适当加粗,我没有其他规格就才用了0.2的。切记轴承锁紧,这里图没有留我用4mm长螺丝对锁的。

因为轴承较原来的垫圈厚一点点,这个垫片不能用了,自己找更薄的垫片来替代,最佳选择是0.15mm厚度的垫片。好了,搞定,硬硬的dfc头算是改好了。接下来6步就要慢慢搞定尾巴问题了。

楼主:
第二步,尾拉杆改造,原厂用的尾拉杆太细了,外3内2碳管,考虑到416mm的长度,建议更换成外4内2碳管,(觉得不够可以用外5内2碳管)。既然加粗了尾拉杆就不需要限位环了,况且也用不了。想不明白设计师设计这种半开放的限位环有啥意思。那么对应的限位块如图需要反过来安装或者干脆切掉都可以。
至于干涉问题可以进行第三步反向安装解决。反向安装就不能用球头了,第四步参照以前DB700的帖子把尾拉杆球头改成轴承连接,这里注意固定螺丝用圆头的避免和舵机外壳干涉,图中用的杯头打到底稍有干涉。

第五步8字臂原厂简直不是虚位,可以说是设计失误吧,留了约有1mm的空隙,我用了2个垫片才弥补了这里的空隙。对比下富力都比它强。

楼主:
最后2步了。第六步也是难度最大最折腾的一步了。
8字臂改装之2,原8字臂连接尾旋翼用的球头,改为轴承连接,考虑球头是4mm的,这里用2个外4内1.5厚2的法兰轴承替换球头,这2个轴承很难找(鸭子450、470尾巴上有这规格轴承),实在没有可以用外5内2厚2法兰轴承,对应8字臂扩孔成5mm。
原厂尾旋翼2mm螺丝,如何才能连接到这个轴承上呢,我的办法如下。

用M2*6螺丝,套一个2mm厚轴承和一个自锁螺母定位后用老虎钳夹住,然后慢慢拧吧,去螺纹,控制好粗细塞进轴承后不能太松即可。

看下最后的尾巴效果。担心掉出来的话可以用稍微长一点的螺丝,穿过轴承的那段套上热缩管加热后再滴一点502即可。注意法兰的安装方向别反了。
第七步尾拉杆连接也从球头改轴承,这一步可改可不该,不建议改。因为需要把螺丝弯成近90度,风险较大。但是有3D打印机的话就方便了,自己打印个转接件就好了。如果原厂球头连接干涉的话换球头解决。
6步改完以后K8默认参数,尾巴感度45基本都不会有金鱼了。视频暂时没有,DB群的兄弟方便的话可以上传一个。

最后发现漏了一步比较有争议的改装。 说明书要求推力轴承是装在最外面的,实际情况相反,个人认为推力轴承最外面比较适合主旋翼头,尾旋翼间距太短,把推力轴承改为中间更加合理。有条件的可以改装对比下。改装的话注意下原推力轴承和轴承中间的大垫圈不能用了,2者位置对调,推力轴承大圈那半还是靠内,推力轴承小圈和轴承中间加一片小垫片。

网友:
sab这个十字盘设计也是搞笑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好屌好牛啊

网友A:
旋翼头橡胶圈不就是减震的吗,为什么要用轴承代替,

网友:
不对啊,旋翼头不应该是钢性连接啊?那个胶圈应该有挥舞铰的作用。

网友:
找个90度硬橡胶管替代胶圈比较好

网友:
不是高速机,可能橡胶圈的挥舞铰功能不是很需要吧?
不过想不到,这个居然会惹出金鱼尾.

网友:
后续的呢?

网友:
看来需要把胶圈改为较硬材质的垫圈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翼头橡胶圈不就是减震的吗,为什么要用轴承代替,

这是dfc头,没有也不允许有挥舞铰的。具体可以找找老帖子有说明原因的。

网友:
亚拓DFC旋翼头都有挥舞胶的,没有主轴容易断裂!

网友:
哇第一次听说dfc不能有挥舞角的,求后续更新科普(我去瞧瞧老帖子还在不在)

网友B:
尾桨夹换个止推轴承就解决了。。提高一点转速,基本没有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夹换个止推轴承就解决了。。提高一点转速,基本没有金鱼尾。。。

换个推力轴承?什么意思。原厂推力轴承有问题吗?这个倒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推力轴承?什么意思。原厂推力轴承有问题吗?这个倒没有发现

有段时间  合利行都免费换的。。

网友C:
金鱼尾不是应该调陀螺仪参数解决吗,如果再不济,可以改舵臂孔距,换尾舵机型号,楼主这么折腾,算是少见

网友D:
折腾!我的小彗星就该了三个地方,脚架、尾撑、电池板。其他都是原厂,一点问题都没,强迫症那点虚位和干涉是多余的,只要安装正确,其他的就交给Vb去搞,问题是怎样透切了解V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我的小彗星就该了三个地方,脚架、尾撑、电池板。其他都是原厂,一点问题都没,强迫症那点虚位和干涉 ...

上千的陀螺仪当然没法比了,换k8试试,怎么调都没用的

网友(2019-11-10):
引用 网友D:
折腾!我的小彗星就该了三个地方,脚架、尾撑、电池板。其他都是原厂,一点问题都没,强迫症那点虚位和干涉 ...

请问VBAR NEO参数如何设置没金鱼尾?我已经给这个小鸡搞的没脾气了。所有感度试了一遍都不行。

网友E:
问下楼主小彗星这个直驱有没有单向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小彗星这个直驱有没有单向轴承??

电机和主轴都没有单向轴承的,小飞机也没必要做熄火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