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尾巴行程问题

楼主(2018-12-09):
为什么行程设置好了,结果打杆打一半就满了

网友A:
如果是锁尾模式AVCS,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锁尾模式AVCS,是正常现象

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你肯定是地上调机发现的,你打尾舵,陀螺仪接收到指令后控制尾舵机做相应反应,但是是在地面,飞机是不会转动的,陀螺仪也就认为飞机仍然没达到你的指令位置,一直让尾舵机执行偏转命令,所以一下就达到满舵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是地上调机发现的,你打尾舵,陀螺仪接收到指令后控制尾舵机做相应反应,但是是在地面,飞机是不会 ...

哦哦,谢谢了。

网友:
解释的简单易懂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三楼解释的明了

网友B:
顺便问个问题.?宝上100多的k8和大神用的k8有什么区别。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个问题.?宝上100多的k8和大神用的k8有什么区别。纯菜鸟!

一样的

网友B:
大概了解了一下,和原装的价格差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了解了一下,和原装的价格差的太多

你说的是v8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v8吧

就是黄色壳子 k 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