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 16sz 可以接tbs crossfire吗?

楼主(2018-12-09):
手上有个futaba 16sz,想接TBS CROSSFIRE LITE 915增程高频头,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接?如何设置?

网友:
同16sz打算改cf 最近正要入手 加个微信吧

网友:
没有过这么高端的控

网友:
要大crossfire才行。 小的不行。购买的时候带转接线的。 原理是使用控的训练功能,接出PPM信号。

网友:
大的可以接,16和18设置里有crsf模式

网友A:
标准版可以,可以刷黑羊家的CRSF3.5.E固件,是中文的,我的就是18SZ配lite版本CRSF 很给力   直接通过背面舵机插头SBUS 口就可以给高频头供电和输出信号。详情可以科学上网youtube 搜futaba crossfire 有教程和固件下载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版可以,可以刷黑羊家的CRSF3.5.E固件,是中文的,我的就是18SZ配lite版本CRSF 很给力   直接通过背面 ...

frsky r9m也可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sky r9m也可以嘛?

那不行~frsky只能给frsky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版可以,可以刷黑羊家的CRSF3.5.E固件,是中文的,我的就是18SZ配lite版本CRSF 很给力   直接通过背面 ...

支持回传吗

网友:
不支持。只能在CRSF上回传。

网友C:
xuhao359069 你有futaba crossfire 有教程和固件吗,方便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xuhao359069 你有futaba crossfire 有教程和固件吗,方便发给我吗

加我QQ吧,529607453 ,我发你一份,你没回复我我都看不见~

网友D(2019-01-08):
引用 网友A:
标准版可以,可以刷黑羊家的CRSF3.5.E固件,是中文的,我的就是18SZ配lite版本CRSF 很给力   直接通过背面 ...

求问标准版带蓝牙的cf可以刷中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问标准版带蓝牙的cf可以刷中文吗?

CF本身就是英文的,我意思是18SZ的固件是中文的

网友E(2019-02-08):
真搞不明白为什么16 18sz支持CRSF   而18mz不支持    郁闷ING!~~~~~~~~~~

网友:
可以的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真搞不明白为什么16 18sz支持CRSF   而18mz不支持    郁闷ING!~~~~~~~~~~

就算支持我估计也不会想抱着这么沉这么大的的一个控飞穿越把,哈哈哈,而且控电续航也吃不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支持我估计也不会想抱着这么沉这么大的的一个控飞穿越把,哈哈哈,而且控电续航也吃不消

18mz续航没那么夸张!   爽飞一天是没问题的,   总不能为了飞穿越再买个sz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