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画面会抖,大佬们来帮忙下啊

楼主(2018-12-09):
摄像头已经拧紧了。螺丝没有松,固件刷了3.5.2,还是抖动

网友A:
用好的桨和电机
加强减震和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好的桨和电机
加强减震和滤波

桨没问题,电机破风的…

网友:
用减震球代替铝柱。。。。。。。。。。。。。。

网友:
飞控减震加电机减震

网友:
把飞行数据发上来,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抖一般是螺旋桨不平衡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一般是螺旋桨不平衡导致的

试了不少螺旋桨啊

网友:
可能是摄像头和接收端的兼容性问题。 换个其他接收 或者摄像头试试

网友:
硬件没问题 调pid吧

网友:
电机减震垫可以试试

网友C:
画面抖动,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我大致跟你说几点

电机和桨动平衡引起的抖动表现为随着油门增大,抖动是越来越剧烈

PID的抖动,和动平衡抖动可以很好区分,PID抖动在近距离你推油门的时候可以听到电机反复刹车加减速的一种特殊奇怪的声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镜头抖动,镜头内部镜片松动,表现为,中低油门都可能抖动,而且那种抖动没有规律,甚至让画面呈现模糊感,而且经常会出现在中低油门抖动,最强烈,反而最高油门相对会缓解一点。这一特征和PID以及动平衡抖动是截然不同的。

最后一个,整体摄像头抖动,比如用了随摄像头附带的铝支架固定。并且支架和旁边侧板呈分离状态没有塞填充物在支架和侧板之间,单靠螺丝固定支架,这样的摄像头也会有抖动,因为高频抖动那个铝支架还是相对偏软的。

最后一点,CMOS或者CCD松动。这个遇到的相对比较少。根据LZ的情况,我建议更换一个镜头试试。镜头内部有好几个镜片,不良镜头炸鸡后内部镜片松动,让你查到死都解决不了

网友:
感谢楼上西红柿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面抖动,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我大致跟你说几点

电机和桨动平衡引起的抖动表现为随着油门增大,抖动是越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面抖动,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我大致跟你说几点

电机和桨动平衡引起的抖动表现为随着油门增大,抖动是越 ...

这个防抖经验太丰富了, 原来有那么多种抖啊!我只知道换新桨, 换轴承。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面抖动,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我大致跟你说几点

电机和桨动平衡引起的抖动表现为随着油门增大,抖动是越 ...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画面抖动,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我大致跟你说几点

电机和桨动平衡引起的抖动表现为随着油门增大,抖动是越 ...

机子左右抖怎么办,黑盒看到明显是陀螺仪YAW曲线太抖了,油门固定在一个位置(30-40%),给个俯仰向前的倾角刚好向前滑行(慢慢向前飘),什么都不动然后就开始左右抖了,你把油门加大就不抖,或者改变俯仰.横滚的杆量也不抖了,现在尝试吧摄像头角度弄大点,这样就不会一直在低油门了

网友:
东西搞不定直接给卖家差评,东西不好难道还怪买家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子左右抖怎么办,黑盒看到明显是陀螺仪YAW曲线太抖了,油门固定在一个位置(30-40%),给个俯仰向前的 ...

低油门Y抖动是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和电调以及电调信号线进了干扰有关。确认电调信号线使用双绞线并且接地,电调信号线尽量的短而且避开电调分电板等大电流部位走线后再试会有惊喜。如果还不能解决,要尝试更换整套电调再试试。

网友:
还倒腾这么久,俺直接差评他一百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