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遥控怎么设置电机关锁?

楼主(2018-12-09):
请教一下大家,天地飞7遥控怎么设置电机关锁?7通道,1、2、3、4正常遥杆,7通道设置自稳、半自稳、手动。5、6通道不会搞,请大神门指导一下

网友A:
用5通,也就是k1,系统设置里有油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通,也就是k1,系统设置里有油门锁定

我穿越机设置一圈之后,然后断掉USB,开机,不管解锁哪个,电机都没反应,看起来设置成功了

楼主:
我是设置穿越机的电机解锁的,AUX1用左边3档的拨杆,但是通电后怎么拨,电机都没转,包括拨了K1

网友:
天7的时间没法归零,只能关机归零

网友:
把这些都反馈给天地飞的工程师去,希望再完善完善。

网友:
油门锁定和时间清零天八都可以实现的,找找相关的帖子你试试。不知道天7是否一样。

网友B:
第五通道,一段锁电机,中间段半自稳,第三段手动,直接在bf里面设置,当然  天7的通道映射挺折腾的。好久不用天地飞了
最后给一句话:放弃自稳和半自稳,不要在这里浪费生命,手动才是穿越的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五通道,一段锁电机,中间段半自稳,第三段手动,直接在bf里面设置,当然  天7的通道映射挺折腾的。好久 ...

我现在都设好了,但是开机上电,解锁后,蜂鸣器有解锁叫声,推油门却没反应,请问有遇到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都设好了,但是开机上电,解锁后,蜂鸣器有解锁叫声,推油门却没反应,请问有遇到过么?

油门行程没有最低  油门最低值大于飞控设定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五通道,一段锁电机,中间段半自稳,第三段手动,直接在bf里面设置,当然  天7的通道映射挺折腾的。好久 ...

怎样练习好?我都练了很多天模拟器了,还不太会转弯,有没教新手飞手动的教程?可以快点入门,,,,

网友:
如果解锁设置那里都没错的话,据我是用天地飞多年的经验来看一定是解锁那几个值出问题了。

网友D:
你先看一下你上电解锁,看下飞控指示灯是不是提示解锁,如果指示灯提示解锁的话那可能就是设备问题,如果指示灯不指示解锁那就是解锁那几个值没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看一下你上电解锁,看下飞控指示灯是不是提示解锁,如果指示灯提示解锁的话那可能就是设备问题,如果指 ...

那估计是值没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练习好?我都练了很多天模拟器了,还不太会转弯,有没教新手飞手动的教程?可以快点入门,,,,

手动的核心还是在油门的控制,手指要给油门给得很勤快。转弯要补油门。练习中先目视简单的通过油门来控制相对高度,触地蛙跳是很正常的,然后强制自己看屏幕或者眼镜飞,开始练习时候一天至少捡机无数次。模拟器的手感与真机的手感还是差别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