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ODRIFT 4020(小罗新款电机)测评贴

楼主(2018-12-09):
话不多说,直接上视频:

飞下来马上测试,电机温度47度。。。
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黑科技,没飞过这么高效率的电机,测试用男爵4200电池,120v4好盈电调,tg520飞机,反正螺距怎么给怎么有,不掉转,当然昭意的马达应该也能达到这个效果,但这个EGODRIFT马达令人印象深刻的更在于它的温度,我用的是80%油门,11度螺距,侧摆大约给1/3螺距完全不掉高,飞下来47度,而且视频中我飞完了,电池单片尽然还有3.9左右的电压。。。应该也是电机的高能效所致的吧。

网友:
更关心你这飞机什么时候上市

网友A:
这大冬天的飞个3分钟能有多热,外面39度的时候你飞个30分钟再来测下温度看
下来有3.9V要么报警电压设置太高,要么就是电池放电倍率不够

网友:
明显天冷原因,小机子都可连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冬天的飞个3分钟能有多热,外面39度的时候你飞个30分钟再来测下温度看
下来有3.9V要么报警电压设置太 ...

我没设报警电压,就3分钟下来。电池放电也是杠杠的。
天气冷是一个原因,但再冷,飞下来47度也不算高啊。。

网友B:
天冷的缘故

网友:
高端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冷的缘故

当时室外温度7度左右,你拿个蝎子来看看就知道了,到47度个人认为是很好的数据了。

楼主:
再说一下,坐标绵阳,最近几天温度大家可以查查,不是北方那种下雪天的温度

网友:
这电机飞越店里也有卖

网友:
零下10℃谁便飞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室外温度7度左右,你拿个蝎子来看看就知道了,到47度个人认为是很好的数据了。

7度算暖和的了,我家现在外面-1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度算暖和的了,我家现在外面-10度

广东人飘过,7度冷成狗,手都僵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设报警电压,就3分钟下来。电池放电也是杠杠的。
天气冷是一个原因,但再冷,飞下来47度也不算高啊。 ...

我不知道你拿了多少广告费,但也不用为了吹捧性能强行说好,什么叫再冷?你到零下40度的地方去飞和到40度的地方去飞下来的温度能一样吗
夏天室外38度室内32度左右,我电脑刚开机就有50多度,冬天室外10度室内20度不到,电脑开一晚上也就30多度,能叫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东人飘过,7度冷成狗,手都僵硬了。

微微一笑 ,我们这边不算北方最冷的地区,冬天也能到-20度。今天中午零度,挺暖和的,出去玩了会穿越机。湖已经开始结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拿了多少广告费,但也不用为了吹捧性能强行说好,什么叫再冷?你到零下40度的地方去飞和到40度 ...

哎,很久没发帖子了,现在的论坛还真就键盘侠当道了,麻烦你给点实测的数据而不是在这空谈ok?我说这个在7度时测温47度有问题?当然环境温度越高电机飞下来温度也会越高谁都知道,我说这款电机能效高有问题?你要驳倒我不用说我拿广告费云云,你拿一款邵意或蝎子,或其它品牌的同规格电机,像我视频那样,在7度环境中飞一个起落下来测测温不就行了。。。
我仔细想了一下,你不能用笔记本在不同环境中的温度来论证我在7度环境测个电机温度有啥不对,笔记本有主动散热装置,在外界温度低时热交换效率很高所以里面的温度受外界影响比较明显。电机的话,你能指望里面的转子和外界有多高的热交换效率?它有导热硅脂吗?转子有散热片吗?有风扇吗?只能靠周围的空气温度梯度缓慢地释放热量,因此我觉得电机温度和外界温度是有关系的,但不会像你举例的笔记本那么夸张。评判一款电机的能效高低,最好是用对比的方式。
图为该品牌夏天时和蝎子同规格飞下来温度比较,别对我说谁知道蝎子飞的时候可能暴力得多之类的话,我们只就事实来讨论,还有,我不回复杠精

网友:
tg也是你在推,xl也是你在推,圈内大佬就是玩得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很久没发帖子了,现在的论坛还真就键盘侠当道了,麻烦你给点实测的数据而不是在这空谈ok?我说这个在 ...

你拆过无刷电机没?看不到叶片就等于转子没风扇?你还真当电机都靠被动散热的?首先我一句都没说蝎子好,蝎子的细线多绕确实不如粗线电机,而且风扇吸风效率也不高,甚至还不如一些扁盘形电机的吸风效率高,这是导致蝎子温度偏高的原因,加上现在很多国内厂商迎合好盈开始采用Y-Y接法。虽然我没仔细拆解蝎子的绕线去确定是Δ还是Y,但越来越多的国产高性能电机基本都是Y接法的。所以看你比来比去比个蝎子,不知道现在人傻钱多才会买蝎子电机?

网友:
现在发帖的真不多,并且评论真没法看,心平气和的交流荡然无存,反正就是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过无刷电机没?看不到叶片就等于转子没风扇?你还真当电机都靠被动散热的?首先我一句都没说蝎子好, ...

反正最直观的说,我电机开转,手放在电机周围感觉不到风。。。但笔记本电脑就会有。手上没有同款邵意,没法比较,但我就不知道我7度环境下测个新款电机温度你要和我杠个啥。。。。现在冬天,我真就只能这个温度下测,难道你还要我在家里开着空调来转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过无刷电机没?看不到叶片就等于转子没风扇?你还真当电机都靠被动散热的?首先我一句都没说蝎子好, ...

你讨论就讨论 买蝎子碍着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过无刷电机没?看不到叶片就等于转子没风扇?你还真当电机都靠被动散热的?首先我一句都没说蝎子好, ...

买蝎子就是人傻钱多?请问一下你这个聪明人用什么电机 推荐推荐

网友:
别的都好,就是一个字:贵

网友:
这个价格太贵了,同样的价格还不如买xnova,颜值比这个高

网友:
哇!评论真精彩!现在看贴都不用看其他!就看评论就够带劲了!

网友:
怪不得愿意发贴的人少了

网友D:
一个模型店而已,他哪里来的制造电机的技术?

网友:
直接说oem了谁家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大冬天的飞个3分钟能有多热,外面39度的时候你飞个30分钟再来测下温度看
下来有3.9V要么报警电压设置太 ...

同意这个意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模型店而已,他哪里来的制造电机的技术?

感觉模型店确实难以做出高端电机的,一个完美的电机涉及的材料、技术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模型店确实难以做出高端电机的,一个完美的电机涉及的材料、技术太多了。

看评论好像好多专家,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评论好像好多专家,厉害

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走?

网友:
楼主考虑过温枪使用方法没
红外温枪使用前要按照所测材料
调整发射率的
铝的发射率很低
一般温枪默认发射率0.95(很高)
测出来铝的温度是低于实际温度的
如果发射率是默认的0.95  测出来47度实际上可能已经60多度了甚至更高
要想精准,不用校准测量,需要用接触式测温计

网友(2022-12-25):
楼主就别绞辩了,你是如何得出它的能效高得,靠嘴?有一点点控制变量法吗?单单温度说明的了什么?举例:1、电子抽风效果好,所以温度低。2、气温低所以温度低,也很合理。
或许你没有条件做测试,比较相同负载、定速悬停。或仅更换电机总结不同数据对比,或者上功率计马力机。
你什么都没有,纯靠吹,别人会质疑完全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拿了多少广告费,但也不用为了吹捧性能强行说好,什么叫再冷?你到零下40度的地方去飞和到40度 ...

小飞侠需要拿广告费?只能说你见识太浅。

网友:
无刷电机的技术都已经研究透几百年了,没有底层原理上的改进,所有的无刷电机效率上都不会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
奥地利江阴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