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池需要几个充电循环才能激活码?

楼主(2018-12-09):
请问大家,新买的电池首次充电后,起飞电压大约25A,电压就掉到11.4v左右,是电池没有完全激活原因吗?

网友:
锂电不用吧,过充过放轻的怀孕,重的会炸的,,,,

网友:
以下语言没有经过组织,想到哪说到哪,漏洞百出但是大体上正确,不能琢磨:如果容量,电压相同的话,电池放电曲线(电压随释放容量大小而逐渐降低的曲线)大同小异。楼主这种情况估计和电池C数,环境温度有关,和是否冲放几次激活无关。锂电池已经没有冲放激活的说法了,只有传统镍电池才需要。给楼主略微科普一下:锂电池C数(电池标签上就有)×电池容量=最大放电电流。举例:20C,2200mah电池,不管几S,最大(安全)放电电流=20×2.2=44A。也就是说这块电池最大以44A电流持续放电。大了行吗?大了也行,但是电压降会比较厉害,也会损伤电池寿命,电池会鼓肚子。还有,谨防电池卖家虚标,尽量买大牌子。温度不说了,30℃左右最佳,温度低了放电也不行,所以冬天飞要提前暖好电池。楼主这种情况由于没有提供电池信息,那就按我说的实际自己分析一下吧。不是C数超了,就是温度低了。反正不是没激活造成的。

网友:
锂电不用激活,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A:
https://t.zsxq.com/nImeeQf
锂电池真正的激活过程是这样的:锂离子电池壳灌输电解液--封口--化 成,就是恒压充电,然后放电,如此进行几个循环,使电极充分浸润电解液充分活化,直至容量达到要求为止,这个就是激活过程--分容,也就是说出厂后锂离子 电池到用户手上已经是激活过的了。另外,其中有些电池的激活过程需要电池处于开口状态,激活以后再封口,除非您拥有了电芯生产设备,否则无法完成。然而在电池出厂到用户的手中,会经历一段时间, 一个月或者几个月,这样一来,电池的电极材料就会“钝化”进入休眠状态 ,此时容量低于正常值,使用时间亦随之缩短。但锂电池很容易激活,只要经过3—5次正常的充放电 循环就可激活电池,恢复正常容量。由于锂电池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几乎没有记忆效应。因此用户新锂电池在激活过程中,是不需要特别的方法和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t.zsxq.com/nImeeQf
锂电池真正的激活过程是这样的:锂离子电池壳灌输电解液--封口--化 成,就是 ...

请问新买的富力电池,首次使用,固定翼飞机起飞最大油门25安左右,电压降到11.6v,正常吗?

网友:
不好说,感觉内阻有点大,起飞功率大也说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