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飞,就要做好炸鸡的准备

楼主(2018-12-10):
刚组玩飞机,一直没有机会上天。今天出来看见门口有个工地,上去看了看,地方还挺宽,比较适合上天。
刚放飞的时候油门打猛了,然后赶紧打定高,定点模式,但油门还是最高,没有反应过来。飞机直接上天了,都没有反应过来,已经只看得见一个小点了,心里慌的一批。
赶紧打自稳,下拉油门,,,飞机直接放下掉。赶紧上拉油门,还行飞机又稳住了。于是慢慢拉油门把飞机降下来了,,,,下来了手都在抖,,,
然后赶紧设置半径和高度。就这样玩了一会,,,
这几天深圳的气温比较低,,,玩了一会有点冷打算回家的。就小飞了一会,,意外总是来得比较突然,,,
大概在5--10米的样子,飞机突然掉下来了。完全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下面是第一事故现场
直接把一个臂搞断了,桨废了一个。

楼主:
回家了看见电机香蕉头接头断了一个,不知道是摔的,还是飞行过程中掉了。于是把所有的香蕉头拆下来重新焊了一遍

网友:
要是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就应该是飞行时震动把插头搞松了,导致电机停转

网友A:
电机线要直接焊死,新手不要急着飞高 。先练悬停,遇到问题能飞回来

网友:
香蕉头最好不要用,特别是这种低压大电流的情况

网友B:
我们不想炸鸡,但从不畏惧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不想炸鸡,但从不畏惧炸鸡

只要没有砸到人、物就没关系。飞机干废了再装一台,一个机架才多少钱

楼主:
原来一直好奇,飞机在天上翻车了能不能直接稳回来。这次直接亲身实践发现是可以的。下降的时候将油门打到0,然后看到飞机自由落体了,呈现翻滚状态,吓得赶紧给油。然后又直接校准姿态稳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要直接焊死,新手不要急着飞高 。先练悬停,遇到问题能飞回来

有道理,不用香蕉头了,直接焊到电调上。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新手不要急着飞高 。先练悬停,遇到问题能飞回来

网友:
水泥地板多少高度坠机就不用太计较,因为结果都很惨。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