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9cc 10cc汽油发动机怎么样?用过的进来说下

楼主(2018-12-10):
如题,打算装个40级3d机,想尝试汽油
发动机
,国产的9cc 10cc的发动机怎么样?稳定性如何?目前我只用过DLE的20cc和35cc都不错,可惜DLE的没有怎么小的。

网友A:
据说发动机排量越小稳定性越差,想想可能有些道理。小排量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每次进油量小,需要主副油针精细调整,这个度不好把握,没有足够的经验或深厚的功底怕玩不转它。

网友B:
大的比较稳定一点

网友C:
小排量的还是甲醇好

网友D:
我有台 RCGF10CC 很稳定 发动机有点爆力 降了点压缩比调了一下点火角度 我比较喜温和 没出现死火 主要小汽油机的线性没有甲醇的好 调下油门曲线也能行 不过还是没OS四冲70甲醇舒服 折腾的乐趣就在这里嘛

网友D:
也有台老款最不稳定的NGH 9CC 折腾我太惨了不过乐趣还是有 本想换个新款化油器 这个商家不放过任何赚的机会 360一个国产化油器真心太贵 我认为200块最好 最多250 所以他们家的发动机 我基本感觉不好了。也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