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8-12-10):
这个是买来当主轴电机的,怎么让他转,实在搞不懂,各位大神来看看

楼主:
估计就是伺服驱动没设置好

网友A:
先让伺服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让伺服使能,

也就是1脚激磁脚和地线短接就是了,好像没反应

网友:
需要设置

网友:
1:第二图接的不对。
2:4脚5脚接地。
3:  1脚接地。4:按这个图接线,四根线。

网友B:
好好看明白伺服驱动器说明书。设置正确。首先按JOG模式测试一下。这样就能确定电机和驱动器是否正常。然后再设置其他模式试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明白伺服驱动器说明书。设置正确。首先按JOG模式测试一下。这样就能确定电机和驱动器是否正常。然后 ...

测试正常

网友C:
这是咸鱼买到廉价伺服?那些都是被阉割掉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咸鱼买到廉价伺服?那些都是被阉割掉的驱动

是啊,你的意思,这功能被切了,就算接好也是没反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咸鱼买到廉价伺服?那些都是被阉割掉的驱动

廉价的搞一搞也还是可以的,我搞了两个品牌的廉价,都搞转了,也还挺好用,

网友E:
伺服电机本来就有速度模式,不接发生器也能转,只是不能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廉价的搞一搞也还是可以的,我搞了两个品牌的廉价,都搞转了,也还挺好用,

怎么接都不行,主要是找不到说明书,这型号的,东元tstk 20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你的意思,这功能被切了,就算接好也是没反应的?

你的不一定,但是我买了两套,750w和1.5kw,接上设置好也不行,拆开看,发现pcb的脚是悬空的......基本上可以确定阉割掉位置模式了,只能用内部设定速度,也就是定速......

网友:
我有套安川的驱动和马达,说明书都不敢去看。

网友F:
应该有接线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有接线图吧

东元tstk C20搜下,根本找不到接线图,没任何资料,停产多年了,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接都不行,主要是找不到说明书,这型号的,东元tstk 20C

我也买啦5套,不会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不一定,但是我买了两套,750w和1.5kw,接上设置好也不行,拆开看,发现pcb的脚是悬空的......基本上 ...

东能的吧?我的也拆开和TA代号的对比过,阉割了速度模式,只有位置模式可以速度模式只能内部速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啦5套,不会玩啊

是东元伺服tstk20C吗?
我今天找了tsta的说明书,可能通用,你看下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的帮忙,弄好了,其实只要一个电位器就解决,买的什么开关电源,脉冲器都没用,想让他转直接两根线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东元伺服tstk20C吗?
我今天找了tsta的说明书,可能通用,你看下

好的谢谢,弄好的那个上个图片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东元伺服tstk20C吗?
我今天找了tsta的说明书,可能通用,你看下

建议楼主把设置和接线的方法贴出来,后面的人好查阅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把设置和接线的方法贴出来,后面的人好查阅借鉴

好的晚上回去给大家拍照,和设置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晚上回去给大家拍照,和设置方法

我替大家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本来就有速度模式,不接发生器也能转,只是不能调速

这个说法有误。我也是在闲鱼买的廉价伺服电机套装。只要接上一个电位器就可以调速。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的帮忙,弄好了,其实只要一个电位器就解决,买的什么开关电源,脉冲器都没用,想让他转直接两 ...

能给说一下吗?怎么接的,,d东菱750瓦,伺服器控制面板可以运行,调速太慢,费事,怎么接的电位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给说一下吗?怎么接的,,d东菱750瓦,伺服器控制面板可以运行,调速太慢,费事,怎么接的电位器,,谢 ...

这个就够了,准备个10v电源

网友(2019-01-17):
用JOG模式 面板“上下”健并联个双联开关出来 要正转就正转 要反转就反转 这样不更省事?

网友:
你要脉冲控制 ,但是没见到伺服上有24V接上啊,  没有24V电机不工作,也不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给说一下吗?怎么接的,,d东菱750瓦,伺服器控制面板可以运行,调速太慢,费事,怎么接的电位器,,谢 ...

主要是伺服驱动调整,接线简单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是什么样的?电位器是多大的?开关电源没法用电位器调电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伺服驱动调整,接线简单

这几天忙的没看,弄了个脉冲控制器要俩个电源,一大堆了,我的电位器是10K的,三个接线脚

网友(2021-04-24):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的帮忙,弄好了,其实只要一个电位器就解决,买的什么开关电源,脉冲器都没用,想让他转直接两 ...

可以请教一下接哪两根线吗

网友:
我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