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的f4飞控死活进不去duf?进地面站正常

楼主(2018-12-10):
按住Boot钮链接usb,打开zading,该勾选的勾选,但是出不来stm32的驱动,之前两台电脑都正常能进去duf ,现在两台电脑都无法进入,飞控bb响一直响,灯一直亮,想换个固件都白搭……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有些电脑安装的系统是驱动简化版的,无法识别STM32的工厂模式。还有就是检查一下USB线,

网友A:
电脑系统若是WIN10 先把数位验证关掉,重装驱动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系统若是WIN10 先把数位验证关掉,重装驱动程式

Win7  莫名其妙都无法duf啦

网友B:
有试过用 impulserc driver fixer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试过用 impulserc driver fixer
吗?

不懂,一会找找看

网友:
可能飞控板上数据线接头的焊点脱焊了,也可能boot按键接触不好。都有可能。

网友:
你软件用的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