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导航双体船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8-12-10):
各位大哥,请教一下,我用APM2.8刷的小车固件,想做个双体船,不用舵机,就靠左右螺旋桨控制方向,两个电调分别接在1,2和1,3通道去试过,都不太正常,请教一下这是需要调节一些什么参数吗,有经验的大哥麻烦指点一下,如果太复杂的话付费也是可以的,卡在这里半个月了

网友A:
差速转弯么就一个电调接一个通道就行,干嘛要1,2  1,3 的接,还有你说的不太正常,是什么地方不正常,没说清不好判断

网友(2019-01-16):
买个坦克用的电调。

网友:
设置混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速转弯么就一个电调接一个通道就行,干嘛要1,2  1,3 的接,还有你说的不太正常,是什么地方不正常,没 ...

差速要两个电调的

网友:
三角翼混控,两个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速要两个电调的

电调也行,不过届有种一拖二呢电调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