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无法识别了,求解

楼主(2018-12-10):
新买的F3飞控,设置的时候好像点了个OLED屏幕的选项(自己本来想选LED灯的)之后保存重启,在连接电脑就显示无法识别设备了,飞控的两个灯一直亮着,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能弄。

网友:
插上电池链接usb试一下  不行就刷一遍固件

网友:
建议换条数据线试试吧,这样的 问题,见多了,8成是USB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A(2021-02-07):
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之后是怎么解决的鸭

楼主(2021-03-21):
引用 网友A:
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之后是怎么解决的鸭

重新刷写固件

网友:
如果刷过机,把你电脑驱动删掉,然后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