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画面横波纹干扰,比较蹊跷,求助大家!

楼主(2018-12-11):
飞行时发现有横条干扰,且时有时无。原以为是机载发射端的滤波没做好,但用其他模友的接收机录像完全没有问题。
如下图所示,第一张是其他模友的录像截屏,第二张是我的,注意其滚动条纹。
可以确定问题肯定是接收机导致。用示波器测量了5.8G接收模块的+5V电源,纹波很小,对地补焊了0.1uF的电容也未能改善。问题定位陷入僵局。
求助有经验的大家!

网友:
把那位模友的接收机抢过来自己用

楼主:
又调皮了…

网友A:
楼主的OSD是什么型号?给说说!想整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OSD是什么型号?给说说!想整一块!

切糕的U2SG,自带osd,好老的飞控了…

网友B:
换个接收

楼主:
砸票换高端的活大家都会,可我还是想知道其所以然

网友:
看这个条纹感觉好像是离得太近,信号太强了,离远点试试。如果远点正常的话说明你的接收机增益比较高

楼主:
飞行中隔几百米还是有这种干扰条出现,我怀疑是不是哪里有自激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接收设置分辨率太高了,调小一档试一下。

网友:
加个LC滤波就行, 单个电容搞不定, 话说我新的220机, 星期天试机, 加油整个画面都歪掉, OSD废了的样子, 回来在堆废掉的零件中, 找了个好盈的8A BEC 把滤波部份割下, 重新接线加到飞控12V供电,F4飞控镜头围传12V也是接飞控的,OSD内置 哈..效果太好了,什么纹也没有. 这个LC滤波是一个220电感2个150电容还有一个102小电容组成的

楼主:
模拟信号图传,分辨率不能设置的吧

楼主:
肯定不是发射端的问题,别人的接收机效果很好啊。

网友:
换个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你把屏幕挂在发射机上也可能发射干扰图传接收, 这个情况我也试过,图传可以转换频道一试, 屏若挂在三脚 ...

那你提醒我了,我为了图方便,飞行测试的时候,确实把图传在接收机的支架上。下次我放远验证一下

楼主:
感谢kenken的点拨,已经证实,确实是2.4G的遥控信号干扰了图传的接收。关控就没问题了

网友:
2.4干扰图传接受那怎么玩。我天8上架个小飞手。没有干扰啊

楼主:
如果能将遥控器带进实验室,用频谱仪测试一下天七发射信号的高次谐波杂散(RSE)就好了。理论上应能看到落在5G频段内的谐波能量。
另外,收发方至少一方省掉了带外滤波器,导致电磁兼容性下降。这点在枫叶大神的笔记里也有记录。

楼主:
嗯,避开谐波带宽是可以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