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控也能玩坦克模型?RC6GS新固件新增混控通道,可以轻松实现履带差速转向

楼主(2018-12-11):
玩过履带车辆模型的模型玩家都知道,履带车辆想要实现转向,只能借助两边履带运行时的转速差来实现。而要实现这种操作,一般都会采用板控或者加装一块主板、飞控之类控制电路来实现。而现在不会再有这么麻烦,用RCG6S六通道枪控就能轻松实现。

要实现履带车辆模型的差速混控功能,首先得确保遥控器的固件版本是V6.0.0(FHSS-RX),新升级的固件加入了“混合控制二(PMIX02)”,也就是第二个混控通道。除此之外,新固件还更新了以下功能:
1、加入:双向回传,回传动力电压,RSSI,转速,温度。
2、改进:主界面显示动力电压,RSSI信号。
3、改进:电压报警菜单加入,动力,RSSI,转速,温度报警,
4、加入:“21.子ID设置(21.ID CODE)”,有10组子ID选择。

固件升级
固件更新下载地址:
提取码:wlub
注意:后缀名为MAC的固件文件兼容WIN8、WIN10、苹果系统;后缀名为BIN的固件文件兼容WIN7或XP系统。
遥控器的固件升级非常简单:
步骤一:无需驱动,用一条Micro USB数据线将遥控器与电脑连接(遥控器处于关机状态);

步骤二: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电脑会提示是否格式化磁盘,点击“格式化磁盘空间”;
步骤三:将下载的最新升级固件文件(文件名:RC6GS_RadioLink_bin_1d15_V_6_0_0)复制到可移动磁盘中;
步骤四:拔下Micro USB数据线,遥控器会自动完成升级任务。升级完成后打开“语言选择”选项,就可以查看到更新后的固件版本,此时上面显示V6.0.0(FHSS-RX)版本就是最新版本了。
升级好固件之后,就可以进行设置操作。

乐迪RC6GS遥控器在默认出厂设置下,新控第一次使用操控履带车时,要与所操控的履带车进行对码(同时打开RC6GS遥控器左侧开关和履带车接收机进行对码,具体对码步骤请参看产品说明书),对码成功后,玩家还需要对遥控器进行设置才可以实现混控。在对码成功后、设置之前,请尝试推动遥控器油门,判断油门操作下对应的履带车行驶方向;转动舵机,判断舵机左右旋转操作下对应的履带车转向。

*以下所有操作都可以通过: 按动“Dec(-) ”或“Inc(+)”键来选择所需设置的菜单=>按“Enter”键开始闪烁进入所选设置选项=> 按动“Dec(-) ”或“Inc(+)”键进行选项选择=> 按“Enter”键确定选择=> 按“Exit”键直接退出。

油门相位:
正常操作下,往手柄处扣押油门,履带车应前进;反向推动油门,履带车应后退。
如果扣押油门,履带车后退;反向推动油门,履带车前进,说明此油门的舵机相位设置方向是相反的。如果与正常操作方向一致,则这一步设置可以省略。
玩家可以进入设置主菜单=>通过不断按压Inc(+)至12舵机相位=>Enter进入该层级菜单选择油门=>将油门对应的相位由NOR改为REV

舵机相位:
正常操作下,如果顺时针转动舵机,履带车应向右转向;逆时针转动舵机,履带车应向左转向。
如果转动舵机时,履带车转向与舵机转向相反,说明此舵机的舵机相位设置方向是相反的。如果与正常操作方向一致,则这一步设置可以省略。
玩家可以进入设置主菜单=>通过不断按压Inc(+)至12舵机相位=>Enter进入该层级菜单选择舵机=>将油门对应的相位由NOR改为REV (操作设置界面与“油门相位”设置相同)

*操作舵机时,应平握RC6GS使舵机处于上方如下图,确保舵机转向顺逆时针与玩家方向一致。

在确定好油门舵机的相位后(即履带车的前进后退与左右转向都与玩家方向一致),则可以开始设置混控以实现履带车前进转向

在设定之前,你是否了解履带车的操控需要混控实现的原理呢?
1. 履带车都有两条履带。
2. 当要实现前进或后退时,需要两边的履带同时往一个方向以同样速度运动。即,当两条履带同时向前和同时向后滚动时,履带车才能实现前进和后退。
3. 当要实现左右转向时,需要两边的履带差速(同时往相反方向以不同速度运动)实现。即,当左履带静止/慢速,右履带运动/快速时,履带车向左转向;相反的,当左履带运动/快速,右履带静止/慢速时,履带车向右转向。
由于遥控器RC6GS的一个通道只能实现两条履带一个同时运动,所以当要一个遥控器实现履带车两个同时运动(2&3)时,就需要混控功能。

差速转向设置
一般来说,使用遥控器实现履带的差速转向只需要两个通道就可以实现,一个通道控制一条履带,无论是枪控还是板控其实都能实现这个功能。但重要的是,理想状态下,前进和后退我们只想用一个通道来操控,这个就需要用到多通道混控功能了。而在升级固件之前,乐迪RC6GS枪控由于只有一组混控,基本上无法实现差速混控。升级到两组混控之后,差速混控就变得很简单了,而且更关键的是还可以让你的履带车辆模型像轮式车辆一样操控。

同时按住ExitEnter进入设置主菜单,首先选择第一个混控通道,设置主机为“油门”,从机为“舵机”,前进设置为“+100%”,刹车设置为“+100%(数值的不同决定速度的不同,+表示双履带同时同向运行)

然后切换第二个混控通道,设置主机为“舵机”,从机为“油门”,前进设置为“-100%”,刹车设置为“-100%”(数值的不同决定角度的不同,”-”表示双履带同时反向运行)。

设置完成之后,如果发现履带的旋转方向与理想的不一致,可以通过遥控器通道的相位来解决。之后再接上动力(一通道和二通道分别接两个不同的电调),这样在操作的时候就可以像板控一样实现心底回旋、差速转向等功能。

当然,这个设置方法除了乐迪RC6GS枪控以外,也可以用于其他遥控器,模型种类也不仅仅局限于履带模型,更多更有趣的玩法还有待模友自行开发。

网友(2019-05-23):
很实用的设置

网友:
sad撒多撒奥多所多撒多撒奥所多

网友:
请问下这电压回传功能要怎么实现谢谢。。。有具体操作方法么?

网友(2019-08-13):
好像学会了我去做个船

网友(2019-10-21):
不看还真不知道能这么玩,一直不知道混控干啥用

网友(2019-12-12):
后缀名为MAC的为IOS版本,后缀名为BIN的为Windows版本????????喵喵喵?官网刷机视频里说的时bin是winxp和win7版本。mac是win8和win10版本……哪个对啊?

网友(2020-03-10):
牛B 啊  我也是玩坦克的,以为只有板控才能玩的,一定要试试啊

网友(2021-12-05):
国货精品,支持,家里那铺灰的船模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