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西马特C0怎么钻中心孔,后尾座那块怎么锁紧钻夹头,不让他转。

楼主(2018-12-11):
刚买了台2手的C0 ,还不会用。

网友:
尾座钻夹是莫氏锥度,插进去用力进行了。受力后自夹紧。

网友:
貌似你需要的不是如何不让他转,你需要的是车床操作入门。

楼主:
C0的尾顶那块好像不是莫式锥度的,也可能我那个是旧车床,敲不紧。

网友A:
C0的尾座是10mm孔,外螺纹是M14X1,那么你买一个50或65mm的手紧卡盘直接装上、代替钻夹头用吧,

网友B:
西马特不是有c0专用钻夹头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的尾座是10mm孔,外螺纹是M14X1,那么你买一个50或65mm的手紧卡盘直接装上、代替钻夹头用吧,

噢,原来是这样,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马特不是有c0专用钻夹头卖吗

看了下专用钻夹,这价格好像是有点小贵,不过比卡盘还是要便宜不少。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卡盘好一些,我也那个专用的钻夹,但是还是觉得卡盘更好一些,可也夹的粗一些,我也有一台C0,我发现这个机器太小了,机器运转起来,咣当咣当的,机器没劲,皮带变形都对抗不了,导致转速一抖一抖的,主轴就是两个深沟球,直接导致主轴打表都是一抖一抖的。
我做了几点改造
1.换成同步轮,同步带软一些,不过后来放弃了,买的垃圾同步轮,自己没条件加工内孔,导致同步轮同心度差的要命,同步带也是一抖一抖的
2.换回原来的皮带轮,花2块钱买一米聚氨酯皮带,剪一段自己拿打火机粘上,这回到是皮带没事了,转速不抖了
3.主轴用手轻轻一推就有0.0几的晃动,买ER25延长杆,柄是20mm的,买了4个轴承内径20mm,外径35mm非标轴承,把主轴换了,根本不行,轴承太烂,20mm的延长杆实际才19.5,插到轴承里面都咣当,轴承也咣当
4.买了几个角接触轴承,内径17mm,外径35mm,换回原来的主轴,这回同心度好多了,基本不跳了。但是角接触轴承受力肯定不好,还好加工软材料不用太大力气。

其实我的理想是买到内径17mm,外径35mm的滚子轴承,但是买不到,能买到内径15mm外径35mm的滚子轴承,也能买到内径17外径42mm的滚子轴承,但是我木有加工主轴或者床头箱的能力,只好就这样了

1.这款车床尾座套筒没锥度,10mm孔,一个活动顶尖也好几十,太贵,我买了4个内径6mm外径10mm轴承,买一个内径6mm外径10mm带法兰的轴承,然后自己做一个6mm小尾顶,套装上轴承,就是活顶尖。2.所有的手轮随着加工都会自己转,太松了,弄紧了又转不动,只好买几个波浪垫片垫上。

好处就是这机器很小巧,很省地方,用的时候搬出来,不用搬一边去。用合金刀,也能凑合车铁,凑合凑合车。

楼主(2019-01-15):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卡盘好一些,我也那个专用的钻夹,但是还是觉得卡盘更好一些,可也夹的粗一些,我也有一台C0,我 ...

谢谢您的回复,写的很详细。我现在是买了一个4爪的50小卡盘。我的机器买的二手的,上家是用来车木头的,我准备拿来车尼龙、铝合金这样的软料,主要是做些带轮啥的。这机器如果转速开小了,电机嗡嗡响声音很大,转速调高了又感觉到处都在振; 也可能是我的桌子不够稳,造成的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写的很详细。我现在是买了一个4爪的50小卡盘。我的机器买的二手的,上家是用来车木头的, ...

震动是哪个破皮带震动,车床太小,没劲,皮带硬,皮带时间长了椭圆形,导致转速不稳定,感觉就跟震动似的,你画2.5元包邮买一米6mm聚氨酯皮带,剪一段打火机烧一下粘好,这皮带是圆的,也比较软,转起来就不抖了,至于电机嗡嗡嗡,好像没办法,低速驱动不挂皮带电机都嗡嗡嗡的声音,感觉是驱动的问题,要是换个无刷电机,估计就安逸了。刀具好一样车铁车钢,我就经常车小的铁件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是哪个破皮带震动,车床太小,没劲,皮带硬,皮带时间长了椭圆形,导致转速不稳定,感觉就跟震动似的 ...

电机响我研究过了,是驱动的问题,驱动是通过调整可控硅导通角来进行的,加在电机上的波形不是直流电压; 这样就像把电机当喇叭一样。
皮带响的话,我买一段皮带来试试。
谢谢回复

网友(2019-02-23):
西马特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楼主这台微型车床加工精度如何

网友(2019-03-29):
需要先扫盲

网友:
西马特不咋样

楼主(2019-05-24):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台微型车床加工精度如何

精度感觉是不高,手头没有百分表,只能靠感觉了。
除了震动,问题就是主轴卡盘夹了圆棒以后会有偏心问题,肉眼能看出来。
打算淘宝买个百分表来测试一下。

网友:
慢慢盘,盘熟了,就好了,办法总比问题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卡盘好一些,我也那个专用的钻夹,但是还是觉得卡盘更好一些,可也夹的粗一些,我也有一台C0,我 ...

最近也想折腾一下 C0车床 ,主要是主轴晃动太大了,想改主轴轴承,看您换的角接触轴承,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淘宝查了下这个轴承的厚度还有几种,不知道用哪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