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天九遥控器如何设置刹车功能?

楼主(2018-12-11):
最近折腾阿凡提105mm函道买了套刹车轮,装好轮子后“老天九”不会设置刹车功能,请教!

网友:
没这功能吧

网友:
混控都忘记了吗?辅助通道作为刹车通道混控到油门。

网友:
您该换控了

网友:
不需要什么特殊设置吧?
比如说插到接收机7通道,遥控器上按MENU进去,进第6项辅助通道设置,将通道7用加减号调一个开关,两段的就行,比如说右上角E开关,后边的正逆你看着方便调整,这样就可以了啊,降落后拨动开关E,就刹车了。
只可惜老天九不能将辅助通道开关指定成TRN,也就是右上角外侧的教练开关,那个就完美了,拨过来刹车,松手就不刹车。

网友:
3楼说的混控到油门,也可以。
老天九通道顺序是副翼、升降、油门、方向、起落、架襟翼、辅助1、2、3。按刚才的例子7通道是辅助2。进入菜单第17项高级设置,进入一个可编程普通混控,如下——
混控:油门——辅助2

联动:开,微调 关
控制:油门
位置:上0.0%   (将油门杆放到最低,长按右边确认圆键)
比率:低高  这两个数值你自己从-100%到0再到+100%分别设置一下试验一下,我没有刹车轮,没法实验。
偏置不需要调整,0.0%即可。

这种情况下是只要油门杆在最低位就刹车,推起油门杆就解除刹车,方便,但是个人觉得降落后油门杆是会最低,但不一定时时需要刹车……
自己斟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