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制作arduino 写字机详细过程

楼主(2018-12-11):
捡了个废弃的激光雕刻机,修的话得大几百。还要买加密狗,拆了做个写字机玩玩
X轴和Y轴都是现成的了,拆了个光驱做个抬笔机构

原理是用步进电机做成Z轴抬笔,也可以用舵机抬笔,但舵机反应慢,写字速度快的时候舵 机跟不上,会出现少笔画或拖笔的问题,所以我开始做的舵 机,后来改成Z轴步进电机了
机械部分就这些,基本不用制作什么

电路买的arduino uno主控板,便宜好用

没XY轴可以拆光驱做小点的尺寸玩玩,也可以买2020型材和光轴制作。
有兴趣的朋友没,有的话,我再发详细固件,烧录软件,接线图,软件使用流程。

楼主:
画出来的成品
空心字单线字都可以

SW画的图,生成工程图画出来的

网友A:
小学生写作业好帮手

网友B: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

文泰输入文字形成刀路,用奎享软件连接写字机,舵机版本用微雕管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学生写作业好帮手

每个帖子基本都有你,666升级嗖嗖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帖子基本都有你,666升级嗖嗖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文泰输入文字形成刀路,用奎享软件连接写字机,舵机版本用微雕管家

麻烦问一下文泰用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文泰用哪个版本?

2002的,想要拉你进个群下载我qq26243230

网友E:
出个教程吧,我们也好照着制作一台玩玩,学习经验

网友:
非常想制作一台,是硬件好买吗?用什么软件?

网友:
谢谢你发详细制作流程吧

网友:
兴趣大大有看的我都想做一台,来代替学字了

网友B:
期待着你发详细教程分享

楼主:
3.软件部分所需软件、固件在这里:https://pan.baidu.com/s/1AcJObp7z--qbkmyCUdbsJQ
机器硬件装好了就可以装软件了。先给主板烧固件
a).将 UNO 板子通过 USB 线链接到电脑,可能烧之前要安装驱动,有点忘了,先安装微雕管家,奎享软件,有个软件好像会安装驱动的。
b).打开 arduinoBuilder:
点击“装载代码或者 HEX 文件“选择你要烧制的固件:

c).点击对应的串口号(如 COM3),烧制程序;

烧制成功出现如下信息:

固件烧好了,就可以试机了,打开微雕管家。(

设备端口一般是COM3,波特率为115200,点连接设备。
点Y+Y- X+X-电机应该可以 动了,测试激光舵机应该可以 动了
然后写第一个作品吧
点“刀路雕刻”
右下角“我的刀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
右上角速度先选最大,再点“开始”写字机应该可以动了。
写出来如果尺寸大小不对,方向不对,就要对机器参数设置了,明天介绍

以上适用于舵机抬笔的机器,用步进电机就不能用微雕管家啦,明天介绍步进电机操作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着你发详细教程分享

在发了,可以跟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个教程吧,我们也好照着制作一台玩玩,学习经验

教程来了,可以跟进

网友F:
期待啊,非常好的教学,期待期待

网友:
我也想做一台玩玩,以后不懂的事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啊,非常好的教学,期待期待

18楼有教程了,有兴趣可以开工啦

楼主:
4.用Z轴接步进电机抬笔的操作。我们无论是用步进电机还是舵机抬笔,先是用文泰把文字或图案生成刀路文件,再把刀路文件导入微雕管家或奎享输入写字机工作。当然其它软件也可以生成刀路(我暂时没用过,就不介绍了)。文泰软件操作步骤我网盘的文件里有使用说明
先来看看刀路文件,其实就是文本文档,可以用记事本程序打开修改
左边文泰的刀路就是XYZ轴坐标,导入微雕管家后,把Z轴坐标自动变成了M03和M05的指令了。M03M05是控制雕刻机主轴正转和停止的指令,写字机的固件在主轴指令里加入了舵机的控制代码,所以就可以控制舵机了。
所以如果用Z轴步进电机做抬笔的话,就直接用左边文泰的刀路就行,它有直接Z轴的代码。但不能用微雕管家下位机软件了,我用了奎享这个软件。
注意:上图左边刀路文件开头的5行要自己手工输入的,不然会出错,其实只要输入第一行(设定运行速度)和第三行(定义笔现在位置为原点坐标)就行。
然后在刀路文件最底下一行加入”G0 X0 Y0 Z0“代码,意思就是让笔返回原点坐标(当然这一行不加也可以,你用手把笔推回去也行,如果是丝杆就不太好推)

下面看看奎享软件怎么操作,这个软件是绿色版,直接打开

以上就是用Z轴步进电机抬笔的流程

5.写字机调参数
  到了这一步,相信大家为自己的杰作感到自豪了吧,但可能还有点小问题,写字速度好慢,写出来的字或图尺寸和电脑上对不上,我们就要对写字机的一些参数进行更改了,我还是用奎享这个软件来更改参数
打开奎享,如下图

第2步后,参数区就可以看到连接的写字机的参数,内容如下
$0=10 (step pulse, usec) 步进脉冲
$1=25 (step idle delay, msec)
$2=0 (step port invert mask:00000000) 设 0 关闭
$3=11 (dir port invert mask:00000110) 翻转轴运动方向
$4=0 (step enable invert, bool)
$5=0 (limit pins invert, bool)
$6=0 (probe pin invert, bool)
$10=3 (status report mask:00000011)
$11=0.010 (junction deviation, mm) 结偏差,帮助大转弯不丢步减少值转弯慢下来不
丢步,加大值转弯速度快,但有可能丢步。
$12=0.002 (arc tolerance, mm)
$13=0 (report inches, bool)
$20=0 (soft limits, bool)
$21=0 (hard limits, bool)
$22=0 (homing cycle, bool)
$23=0 (homing dir invert mask:00000001)
$24=25.000 (homing feed, mm/min)
$25=500.000 (homing seek, mm/min)
$26=250 (homing debounce, msec)
$27=1.000 (homing pull-off, mm)
$100=80.000 (x, step/mm) 步数
$101=80.000 (y, step/mm)
$102=80.000 (z, step/mm)
$110=3000.000 (x max rate, mm/min) 最大速度
$111=3000.000 (y max rate, mm/min)
$112=3000.000 (z max rate, mm/min)
$120=500.000 (x accel, mm/sec^2) 加速度
$121=500.000 (y accel, mm/sec^2)
$122=500.000 (z accel, mm/sec^2)
$130=200.000 (x max travel, mm) 软限位行程
$131=200.000 (y max travel, mm)
$132=200.000 (z max travel, mm)
教程设置:(一般更改以下参数,其它按上面的设置就行
$3 翻转轴:默认 0, 设置 2 保持 X 不变翻转 Y ,设置 3 保持 Y 不变翻转 X ,设置
11 同时翻转 X 和 Y。(就是写出的字是镜向文字,就改这个,也可以更改电机插线顺序)
$100, $101, $102 X,Y, Z 轴 步数(写出来的尺寸和电脑尺寸对不上,就改这个,写出来小了,就把数值改大。反之亦然,微雕管家里有个尺子的刀路,我是写出来再跟真尺子对比)
$110, $111, $112 X, Y, Z 轴 最大速度(一般3000-5000,如果舵机跟不上造成拖笔,就设小点)
$120, $121, $122 X, Y, Z 轴 加速度(我设的500)
$130, $131, $132 X, Y, Z 轴 软件限位(最大行程)

更改命令的方法就是在上图4的位置输入命令,比如:$100=175 回车

好了,至此教程算是完成了,我也是一点点摸出来的,刚开始时候感叹怎么没有一个像萝丽控那么详细易懂的教程。制作这个教程也算是给大家指一条直路吧。希望大家制作顺利
!有错的地方欢迎指出。不懂可以加我V信26243230 备注:写字机

网友:
老哥,我用benbox为什么舵机没反应

网友:
又一发毒,这些刚好我全都有,忍住

网友:
制作过程很详细,收藏学习!

网友:
真的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写的真详细,我受益匪浅。总的来说好好好

网友:
我按你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最后只有舵机动,不知是不是步进电机驱动坏了?电机不动。晚上回家在研究研究

网友(2019-01-20):
楼主,我也做了一个写字机,但是写出来的字都是反的,写图的时候都是超出xy轴的现状工作区域,一卡一卡的

网友:
楼主,我也做了一个写字机,结构跟你的不一样,用的是你发的软件,写的字都点涂的,而且写出来的字是反方向倾斜45度,而且经常超出工作区域,进步电机一卡一卡的,怎么回事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字反了,交换电机任意一相两线位置。写出来45度倾斜,固件刷错,你那刷ⅩY结构固件。图大了超过机器行程肯定会一卡一卡。机器可以软行程设置,自己控制图大小

网友:
字反已经解决,倾斜45度,我再刷个固件看看看看

网友(2019-04-03):
教程真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我想用步进电机控制抬笔,请问怎样用文泰设置刀路,文泰是设置刻刀的,怎样设置笔写呢?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H:
楼主,我想用步进电机控制抬笔,请问怎样用文泰设置刀路,文泰是设置刻刀的,怎样设置笔写的?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I(2020-10-15):
请问我用l293d驱动可以吗?软件代码通用吗

网友J(2021-11-27):
虽然是18年的老帖,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感谢大神!

网友K(2022-01-26):
谢谢楼主的分享,有件事请教一下,帖子里说用arduino UNO做下位机控制板。我手里有个arduino mega2560,想趁这次做个写字机把它消耗掉。我看mega2560的IO管脚物理位置是包含UNO的全部IO管脚的,那么是否可以替换?谢谢!
---补充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否可以把CNC shield 板扣到Mega2560上而不是扣到UNO上?
---已自行解决。

网友L(2022-06-20):
这个写字机的硬件不是大问题,实际上是软件有点问题。楼主实际上是将要写的字做成了刀路再写的,实际上理解 成用刻刀去刻就行了。不过我看到楼主写出来 的字,其笔划与我们平时书写的顺序是不相同的。我看到网上卖的那些写字机用的软件好像写字时,与我们人手写字的笔画顺序是一样的,不知道谁有这个软件 的,能在论坛里共享一下吗?

网友M:
牛啊,膜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