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的攻丝机

楼主(2018-12-11):
仿制某人的,不过驱动自己做的
底座是淘宝上买的铸铁划线平台,用在这里,蛮好的。

楼主:
手柄头上有个按钮,按住正转,松开反转,反转的圈数比正转多一圈后自动停止。
可设置正反转速度,能显示攻丝圈数,还能统计完成数量。
攻铝M3盲孔,孔深10mm,一针到底,毫不拖泥带水,略爽

网友A:
你图上的这个57步进电机貌似很强大!
要是换成无刷电机+大减速比的减速机 结构可能会更爽,而且不是现在的略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的这个57步进电机貌似很强大!
要是换成无刷电机+大减速比的减速机 结构可能会更爽,而且不是现在的 ...

主要是步进电机的驱动简单些,自己能做,无刷的太麻烦。反正我只用来攻M3、M4螺纹,扭矩够用了。
我做的这个控制器加驱动,步进电机最快600转/分钟,再快就没啥力气了,这速度可以用来钻孔,钻好孔,换丝锥攻丝。

网友:
流弊,这个完善一下外观可以卖给DIY爱好者或者小作坊了。

网友(2019-02-23):
不错,逻辑关系也不错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怎么工作的,有个视频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制作真精致

网友B(2020-01-17):
堵转扭断丝锥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转扭断丝锥是怎么解决的?

目前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驱动器可以设置过流保护,一旦堵转电机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