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改前拉

楼主(2018-12-11):
很好飞,注意一下拉力线反扭其他没什么特别的,因为原装电机在后面经常头轻需要配重,前拉后再没有这个问题1块3s2200正好配重

网友A:
前拉之后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也改过一架,感觉比后推好飞,更省电。

网友B:
用什么飞控?

网友:
电机线从机头穿进去会更好看吧

网友:
下拉角都不懂的人,只能说一声大佬好手艺。

网友:
目测,场地很爽

网友C:
前拉可以用大桨,效率更高。拉力线和纵轴线接近,减少侧向分力,也提高效率。起飞也稳定些,原因同上。若用折叠桨,也不太容易折桨。但做FPV桨叶的影子较难解決。

网友:
换装折叠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飞控?

人脑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拉之后有什么区别

前拉感觉更灵活了,主要还是轻了很多不需要机头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拉可以用大桨,效率更高。拉力线和纵轴线接近,减少侧向分力,也提高效率。起飞也稳定些,原因同上。若用 ...

已经退fpv了,这个冲浪就当滑翔机飞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拉感觉更灵活了,主要还是轻了很多不需要机头配重

明白了

网友:
一般的滑翔机都是用折叠桨,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