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玩穿越,调参完成上电,解锁后推油门,电机无反应,大神们遇到过么?

楼主(2018-12-11):
调参全部设好之后,上电解锁,听到BB响声,然后推油门,电机无反应,请问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
这个不清楚,很多种情况的

网友A:
我遇到过,有几点,,bf里面油门1000     1500    2000

还有解锁开关设置在软件里面看有无反应

还有电调协议

我也是新手只遇到过这三种情况,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B:
遥控油门行程够吗?尝试调一下行程试试。 我也碰到过,后面发现遥控油门打到最低,1100+,飞控认为油门太高,不给解锁。后面在遥控里的菜单中找到调油门行程的,调了以后,就能解锁了。 不清楚对你是否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油门行程够吗?尝试调一下行程试试。 我也碰到过,后面发现遥控油门打到最低,1100+,飞控认为 ...

我遥控上去默认行程1092到1945,中立点1520,怎么都调不到标准的1000.1500.2000

网友C:
若是INAV就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INAV就太正常了

那这个要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有几点,,bf里面油门1000     1500    2000

还有解锁开关设置在软件里面看有无反应

油门1000,1500,2000没设好,我遥控连接上默认1092 1520   1945,我没微调,把参数调成跟我遥控对应了,应该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1000,1500,2000没设好,我遥控连接上默认1092 1520   1945,我没微调,把参数调成跟我遥控对应了, ...

我这些次遇到解不开锁的时候,基本都是这几个原因,都排除了,就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些次遇到解不开锁的时候,基本都是这几个原因,都排除了,就都可以了

嗯呢,感觉玩的第一个机器,遇到问题蛮多的,现在起飞,慢慢给油门,有一个电机感觉速度不够,其他电机都离地了,它还在地上,不知道是不是重心有点偏。

网友:
若你用的是inav固件,在cli 命令列,把以下的指令输入 才能解锁, 前题要在非gps相关式才能解锁, 在使用gps相关模式必须gps六颗星及锁定才能解锁, 输入指令後必须再输入save储存指令,这个必须的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 = OFF

网友D:
上电电机响吗不响的话可能是电调协议设置不对或者油门最低位置有点高

网友E:
乐迪AT10II油门如果不是1000,1500,2000怎么把遥控调成这些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乐迪AT10II油门如果不是1000,1500,2000怎么把遥控调成这些数值

调发射机油门通道大细角及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电机响吗不响的话可能是电调协议设置不对或者油门最低位置有点高

油门最低位设的高了,降一下就能起飞了,不过现在起飞1号电机最后离地,有点翘腿的感觉,自稳飞起来不打杆,会往一边偏这飞。这是要调PID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最低位设的高了,降一下就能起飞了,不过现在起飞1号电机最后离地,有点翘腿的感觉,自稳飞起来不打 ...

你校准一下加速度计看看pid我也不太会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呢,感觉玩的第一个机器,遇到问题蛮多的,现在起飞,慢慢给油门,有一个电机感觉速度不够,其他电机都 ...

说下配置  跟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配置  跟型号

QAV250机架,银燕RS2205  2300KV电机,不知名BL-S电调,F3飞控,Red  3S 2200mah电池,图传暂时没装

网友A:
电调什么协议  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什么协议  校准了吗

Dshot 600,在BF里面校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shot 600,在BF里面校准了

Dshot的是数字的不需要校准。现在是什么情况,是推油门飞机什么状态,如果是推油门飞机能正常起飞,但是来回飘你可以飞高点,因为有地效的效应

我也是2205电机,,这个电机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