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一)

楼主(2018-12-11):
F3C项目被誉为RCHELI中的芭蕾,她以其精准的静态飞行以及上空的优雅、舒展的航线给人带来赏心悦目的独特视觉体验!
F3C项目对于机体的加工精度要求也是相当的高,以前3C机的机型基本都被日本制造所垄断,包括大家熟知的JR、HIROBO、QUEST等。
新的理念和对质量的苛求,让中国制造同样可以创造精品!---Merak 天璇星

电梯直达: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一)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二)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三)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四)机壳安装

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下这款机的安装和调整注意事项

大部分的金属零件都在下面的这个盒子里啦。对于这些漂亮的配件来说这种保护才是最到位的!

所有的零件包都按照安装顺序配好并编号,按照排序一步一步的安装就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安装程序吧!
首先拿出1-1螺丝包、尾传动齿轴承座*2、尾前同步带轮和尾传动小齿。

先将传动小齿装入轴承座,请按照下图所示安装,注意轴承座的正反向。

尾前传动皮带轮直接套在齿轮轴上,同样要注意方向性,带有顶丝的位置冲上。

顶丝打少量蓝色螺丝胶,切记不要过多,虽然是中强度但是用多了也很难拆的开。

拧紧顶丝前要把同步带轮稍用力向下压紧然后再紧固,两颗顶丝依次反复拧紧,避免出现不同心。

再装上另一个轴承座,同样要注意方向,然后拧紧顶部固定螺丝。小窍门就是轴承座带高光亮边的那一面都朝向同步带轮。

下面拿出1-2螺丝包和电机安装座。电机齿内孔6MM,市面上常见的6MM轴电机都可以用。我装的是致盈的800级马达。

先拿出电机齿安装到电机安装座中,齿和轴承之间涂一点绿色螺丝胶。

在齿轮上端螺纹处打少许蓝色螺丝胶。

拧紧电机齿固定螺丝。

把电机轴穿过电机齿内孔,用M4半圆头螺丝固定好电机座。

接下来找出1-3零件包还有图上所示的金属零件。

首先先来安装摇臂上的轴承,每颗轴承外圆都打绿色的螺丝胶避免松动。注意要均匀涂抹在轴承外壁。

升降A臂的轴承是内孔4mm的略微大一些,同样也是打绿色螺丝胶固定好。

这里要注意了!三角控制摇臂两颗轴承之间要装一个铜套的(厚度较厚的),不要忘记哦!

放上铜套再安装另一颗轴承。

升降A臂有两个不锈钢套来配合安装。请注意是从内向外安装到轴承里面的。

A臂顶端的球头扣是用M2.3的螺丝固定,先把螺丝抹蓝色螺丝胶拧到A臂上然后再拧球头扣。如果球头扣装入特别紧的话,就用砂纸打磨下球头扣外壁。但是这里不要太松,会产生虚位。

A型臂基座用M3*8半圆头内六角螺丝固定好。螺丝胶少量,多了会粘住轴承套。

三角摇臂上固定好球头,安装时请大家注意球头长度不同和安装位置的差异。

组装尾舵拉杆转换摇臂。

首先还是安装轴承,跟前面讲到的三角摇臂同样的方式,中间铜套不要忘记。这个螺丝包里还有个很小的铜垫片也是有用的,请按照下图顺序组装这个零件组。

这个黄色铜垫片要安装在这里,注意球头都安装在内孔。

组装好的转换摇臂组,请注意球头长短和位置。

这部分是电调安装板和电池板。

电调板和安装柱用M3*8的沉头螺丝固定,注意安装柱的高光亮面不靠碳板。红色的电池插头安装座可以搭配XT150插头,方便动力电池通电。

电池板和电池板卡扣用三颗M3*8沉头螺丝固定。

接下来开始组装机身部分,这个侧板是非常有特点的,大家仔细看下,四片侧板并没有螺丝固定,没错是用10MM 碳管一体成型的粘接工艺。这种结构强度比螺丝固定的要强很多,重量也轻。

M2.5*4的半圆头螺丝把舵机安装座固定到侧板内.

左右各两片,注意螺丝不要锁紧,因为后期还需要微调一下舵机位置。

前机壳固定柱用较长的这款,固定螺丝用半圆头M3*8的内六角螺丝。

下面拿出我们前阶段已经装好的三角摇臂,用M3*15的内六角螺丝固定到侧板上。注意侧板与摇臂之间的垫片不要忘记安装。

特别注意摇臂分左右,请务必注意!

下面我们用M2.5*6的内六角螺丝把尾舵拉杆转换摇臂固定到侧板上。这里要注意的是T型座的安装方向,请看下图:还要注意长度较长的球头是朝向侧板外侧的。

请留意安装座的方向

下面我们来安装机身后部的机壳固定柱,这里的孔位是上下可调的,可以细致的调整全包壳尾部的安装位置。这里还要注意如果是全包壳的话,链接柱是这种方式,如果是装机头罩的话,那么后面的铝柱用长的,前面的铝柱用短的。

取出2-2零件包还有主轴轴承座。

中间的这一颗轴承凹槽面向上

最上面的轴承有凹槽的一面向下,用M3*8螺丝固定

最下面一颗轴承凹槽面向上,请务必不要装反。这里要注意靠机体后方的固定位置用M3*30的螺丝配合铝支撑柱来固定,靠前的孔位用M3*8的螺丝固定。

三颗轴承座都安装完毕。

下面我们取出装好的A型臂组件,要注意安装的时候有顶丝的部位冲上,方便安装和拆卸。不锈钢轴上有两个平位,顶丝刚好顶住这里防滑。

随后把升降舵控制摇臂也安装好,这里注意不用拧紧,后期安装舵机的时候再来精确调整。

接下来把安装好的电调安装板固定到侧板上。板上预留了好赢130-200A电调或者是KONTRONIK160-200A电调的安装孔,直接可以把电调固定在电调板上,非常方便。

电调板安装高度是可以上下调整的,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安装位置。

在后面就是要安装电池滑轨了。这里要注意最靠机头方向的螺丝先不要拧紧,后面安装好脚架固定座以后需要细调一下电池板的安装空间。

2-4零件包主要是脚架固定座。用M2.5*6的螺丝固定到侧板的四个角上。

设备架的,这上面可以放电池、接收机等设备。

脚架减震垫。

橡胶减震柱穿过碳板后固定在脚架固定座上。

接下来是传动部分的组装:
取出大齿轮、单项轴承座和3-1零件包。

先按下图所示把单向轴承座和主齿轮轮毂用M3*5螺丝固定好。这里要注意为了同心度的保证,齿轮轮毂和单向轴承座之间是紧配合的,安装时候可以用风枪加热红色的齿轮轮毂然后在套进单向轴承座,如果是冷配合的话就需要水平的压入,用皮锤均匀的敲到位。

请注意单向轴承和轮毂的方向。

最后安装POM大齿盘,要注意10颗M2.5的锁紧螺丝一定要交叉对角均匀锁紧以免出现齿轮不平的现象。

尾传动齿轮和尾齿轮轮毂是用M3*8的沉头内六角固定的,注意均匀拧紧螺丝避免齿轮变形。齿轮厚度8MM 强度一流。

接下来是尾部的组装啦

接下来我们先把皮带按照这个方式穿过机体。

拿出前面组装好的尾传动齿轮座安装到位。

尾管固定座先穿过皮带再放入侧版内

这里要注意安装座的开口向上

取出安装好的电机组和3-4零件包,我们把电机也固定好。

下面四颗M4*10的半圆头内六角固定,上面四颗M3*10螺丝。垫片不要忘记哦。

取出3-5和3-6零件包,这部分是固定主轴和大齿轮的。

大齿轮厚度16MM 齿轮斜率很大,减小噪音。

单向轴承内套从大齿轮下面向上穿入,上面安装尾传动齿轮。

M4*24内六角螺丝穿过主轴拧紧固定大齿轮。

M8的外六角螺丝放上垫片安装到主轴最下端。这里要打蓝色螺丝胶紧固。

下面的外六角螺丝固定好以后把主轴固定环从主轴上方穿入。
这里要注意要把主轴向上提起然后再把定位环向下压同时拧紧顶丝。

好啦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后面的装机过程慢慢更新!

网友:
不是出了好久了嘛

网友:
骚气冲天!

楼主:
哈哈亲,RVE的推力轴承座都有了啊!

网友:
难道是JR ?

网友:
这飞机的全包壳9000大洋,我没看错吧。

网友:
比固定翼费事

网友:
李老出品,必属精品,加油。

网友:
看起来,感觉很扎实

网友:
很精致

字数补丁

网友A:
换电池时用拆机壳吗?

网友B:
这个精致的飞机,你不弄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时用拆机壳吗?

不需要的,直接肚子下面安装电池,很方便!

网友:
精品飞机,赞美

网友:
看上去似乎是jr的改进型,专业f3c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致的飞机,你不弄一台?

   半台!  机身和部分升级品!  就是还没时间换装 ~

网友D:
为什么3C机要搞的这么复杂?马达前置,舵机直推十字盘,精度不是更高么,设计成这样,有什么用意呢?

网友E:
期待后续的进展 和成品

网友A:
老哥,马达用K700-45中不?有适配马达齿没?

网友:
看着就是精品!

网友:
红色看起来很豪华

网友:
金属件看起来还是蛮舒服的,但是机身整体看着总觉得有点突兀

楼主:
不错不错! 螺丝改的漂亮,摄影水平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3C机要搞的这么复杂?马达前置,舵机直推十字盘,精度不是更高么,设计成这样,有什么用意呢?

您好,很高兴您能关注到这些结构上的不同。F3C的动作一般都比较追求极致稳定,所以对控制精度的要求比较高,包括舵机的选择也是需要中立点精度高和虚位小的舵机。单推的结构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后比较容易产生比双推更多的虚位。双推结构会让舵机受力更匀,舵机齿轮的磨损更小,打舵的舵角传递更细腻,就好比开车用单手扶方向盘和双手握方向盘的感觉。所以纯血统的F3C机一直延续用双推的控制方式。希望这个解答可以让您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后续的进展 和成品

您好,感谢您的支持!我会尽快更新后面的内容,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马达用K700-45中不?有适配马达齿没?

您好 可以的,电机齿轮用13T 就OK

网友:
有机会 搞台试试 喜欢3c的 细腻

网友:
国货精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很高兴您能关注到这些结构上的不同。F3C的动作一般都比较追求极致稳定,所以对控制精度的要求比较 ...

在舵机输出轴上加支撑结构也可行吧。如Avant Mostro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舵机输出轴上加支撑结构也可行吧。如Avant Mostro的设计。

您说的结构我了解,最早SYNERGY N9 就是这种结构,但是实际用下来还是双推的精度更高。纯血统F3C机也都一直延续这种结构,必然有优势在内。

网友:
顶起来让更多人来飞3C 感受3C的魅力 嘿嘿

网友:
厉害 国货精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很高兴您能关注到这些结构上的不同。F3C的动作一般都比较追求极致稳定,所以对控制精度的要求比较 ...

谢谢您的回答,仔细想想果真如此

网友:
还没看到成品,但觉得这飞机一定很漂亮,机械感一定很强的,红红的金属件,也很打眼。但愿早日见到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很高兴您能关注到这些结构上的不同。F3C的动作一般都比较追求极致稳定,所以对控制精度的要求比较 ...

感谢科普  大神膜拜   飞行视频要有的呀  继续关注

网友:
中国的直机品牌越来越多了,支持支持。

网友:
看着就很爽

网友:
看见国产就莫名的兴奋,真希望国内的直机圈子越来越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台!  机身和部分升级品!  就是还没时间换装 ~

期待阳台F3C

网友:
这个机身以及电机座第三轴承的设计像极了之前TG520了。是不是2个牌子一个代工厂出的。

楼主:
您好,有外壳的,还没更新到啊,那个最后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3C机要搞的这么复杂?马达前置,舵机直推十字盘,精度不是更高么,设计成这样,有什么用意呢?

要拿更好的辨識度, 重心也底一點.
直推永遠不是最好的.
只是3D暴力方便

网友:
我承认被毒到了~~~漂亮

网友H:
青岛高新区模友表示应该见过楼主飞直机,被馋的一地口水。
关于主轴的三颗轴承座,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先插入主轴,再拧紧螺丝呢?
一般机械上螺栓直径会小于孔的直径,这样直接拧上轴承,三颗轴承对应三根中轴线,
是否有可能会在插入主轴后引入机架内应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青岛高新区模友表示应该见过楼主飞直机,被馋的一地口水。
关于主轴的三颗轴承座,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先插入 ...

您好,您说的对,这三个轴承座是需要细致调整的,锁紧也要分几次不能一次就锁到底。最后调整好的状态是主轴可以顺利滑到底部。
碳纤一体机架在成型以前都是固定好轴承座和很多机身连接件以后才粘合的,粘合以前就已经确认了主轴顺滑度,比起螺丝锁紧的传统侧板要好调很多。
一体侧板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缺点就是如果摔机造成损伤那么就要换一套侧板,成本比较高。好在3C机基本都不会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拿更好的辨識度, 重心也底一點.
直推永遠不是最好的.
只是3D暴力方便

楼主:
您好,外壳的安装也会发帖的,请您耐心等待更新哦

网友I:
看起来非常精致,细节的处理也非常棒!看到一个小问题,这颗螺丝似乎有点歪?或是虚位?还是视觉误差?

网友J:
楼主,我淘宝也搜不到这款飞机有卖的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淘宝也搜不到这款飞机有卖的呀,

某宝搜meark e750

网友:
引用 网友K:
某宝搜meark e750

已搜到,好货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起来非常精致,细节的处理也非常棒!看到一个小问题,这颗螺丝似乎有点歪?或是虚位?还是视觉误差?

...

您好,应该是照片拍摄角度的问题,螺丝基本都是12.9的,弯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在舵机输出轴上加支撑结构也可行吧。如Avant Mostro的设计。

加支撑是可以的,唯一的好处是减重,但传动负载高。 Blitz Avro应该是唯一用这种结构的3C机。
这机的机身和SY12比较接近。什么时候出台3C机,上半身照抄Eagle 3 EP用SSR-8,下半身用SY12,电机尾部上置。。完美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加支撑是可以的,唯一的好处是减重,但传动负载高。 Blitz Avro应该是唯一用这种结构的3C机。
这机的机 ...

楼上是说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楼上是说这个样子的吗?

很接近了,电机如果可以放在上面就很完美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很接近了,电机如果可以放在上面就很完美了。

上面没有空间放,现在的几个机壳除了Funtech上面开口,其他散热孔都是在下面,电机上置不利于散热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上面没有空间放,现在的几个机壳除了Funtech上面开口,其他散热孔都是在下面,电机上置不利于散热

电机上置类似雷虎E550的结构。全包壳可以开导气槽,冷却效率会比方机身内部要好。
电池可以横列,机身高度降低。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机上置类似雷虎E550的结构。全包壳可以开导气槽,冷却效率会比方机身内部要好。
电池可以横列,机身高 ...

如果改用E550的后置结构,相当于整机飞机重新设计和测试,工程量巨大不说,还有原有的很多配件无法使用,HIROBO的金属件出奇的贵,这么做没多少人愿意买单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如果改用E550的后置结构,相当于整机飞机重新设计和测试,工程量巨大不说,还有原有的很多配件无法使用, ...

是啊,而且飞3C的人又少。。。
Hirobo的配件通用性已经很吓人了,感觉通用性已经限制Hirobo的发展了。

网友N:
李老师您可以把其他的帖子的链接放在每个帖子里面这样爱好者就都可以看到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是啊,而且飞3C的人又少。。。
Hirobo的配件通用性已经很吓人了,感觉通用性已经限制Hirobo的发展了。

电机的尾驱动个人觉得还是主轴下面用皮带轮一条皮带到后面比较合理,大小齿转皮带,动作负荷大了后,大小齿有扫齿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李老师您可以把其他的帖子的链接放在每个帖子里面这样爱好者就都可以看到了

哈哈,谢谢您!还有一篇机壳的,都搞定了就把链接都放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上是说这个样子的吗?

大家讨论的好热烈哦!好氛围。
您发的这个图片是韩国一位F3C飞友改装的HIROBO ,HIROBO已经没有再投入精力去研发新的3C机了,比较可惜。我一直很钟爱她蓝色的旋翼头,没有太复杂的结构但是就是看了非常的喜欢!我们也尝试过做蓝色阳极氧化,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这种宝石蓝真的很难做到完美。日本的阳极氧化技术还是比国内高了一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机的尾驱动个人觉得还是主轴下面用皮带轮一条皮带到后面比较合理,大小齿转皮带,动作负荷大了后,大小 ...

的确是这样,天璇星加厚尾传动齿轮到8MM也是考虑到大负载的安全性。
尾皮带直驱结构简单,可靠性也高,但是缺点就是皮带张紧方式会让皮带多几次弯曲,这样传动阻力会变大,耗电量提升,熄火着陆动作受影响更大一点。

如果要达到好的效果,需要在皮带上下点功夫。

网友(2019-01-27):
这一题的机身不会因为年头多开胶吧?

网友:
感觉这个机器是SY E12ex的升级版本。
SY E12安装和调侧板和主轴同心度,真是调到让人怀疑人生。一体化的粘合设计应该会让装机和调试简单很多。。。
恭喜北极星老哥出一个精品升级鸡鸡
可惜最近两年都没有时间飞,不然准备弄一台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