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外接电流计的方法,你们谁用过外置电流计呢

楼主(2018-12-12):
CNNT和市面上那种电流计兼容吗?求接线方法,大部分都写这apm使用方法,但是F4直接把外置信号线介入cnnt吗?用过的留个教程在走吧

网友:
没用过,占位学习

网友A:
我用matek那款带电流计的分电板只要接一根电流检测线cnnt到飞控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matek那款带电流计的分电板只要接一根电流检测线cnnt到飞控上就行

今天我也买了,50块钱的那个,能显示电流和消耗的容量吗?我是普通的f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也买了,50块钱的那个,能显示电流和消耗的容量吗?我是普通的f4

可以的。我跟你一样的飞控。只要把bf软件电流计那一栏有一个值改成179就行,官网或tb介绍页都有

楼主:
这个改成1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跟你一样的飞控。只要把bf软件电流计那一栏有一个值改成179就行,官网或tb介绍页都有

这两个选哪个呢?

网友B:
有什麼用?f4 飛控不是一般都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麼用?f4 飛控不是一般都有電壓

我说的电流

网友(2019-01-23):
Apm电流计可以用吗

网友(2019-04-17):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电流

能用apm的电流计吗?我这里几个电流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