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更新教程)关于Mission Planner地面站接入高清数字图传图像

楼主(2018-12-12):
众所周知,Mission Planner地面站支持三种视频接入方式: 1、usb摄像头; 2、IP摄像头; 3、Gstreamer url。
无法接入高清的数字图传图像,一般也就用用模拟图传。
但是,经过一个哥们的帮助,实现RTSP格式的视频码流的接入。
大家有兴趣吗,随后奉上教程!

教程如下:

关于Argus Insight SE(Titanium Version)在MissionPlanner 中的Gstreamer 视频设置教程
使用设备:Insight SE图传,Win10电脑

第一步:
       首先,我们要先下载两个软件,MissionPlanner, Gstreamer,下面分别是这两个软件的下载链接,不过,要注意的是,现在提供的链接可能因为供应方的变动而失效,具体实际情况可以过各大搜索引擎来搜索获取下载路径。
Gstreamer1.0 https://gstreamer.freedesktop.or ... 0-x86_64-1.14.4.msi
MissionPlanner http://firmware.ardupilot.org/To ... nPlanner-latest.msi

     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下载下来的文件的后缀都是msi 的格式,在Windows 是可以直接运行安装的,这里我们以Windows 10 为例,由于Windows 10 的安全性问题,为保证安装和使用正常,请按照教程进行。由于各个Windows 10 版本的不同,过程会有少许的差异,可以在网上搜索或者联系我。

第二步:
      首先打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命令模式,在任务栏语音助手处键入cmd,然后在命令提示符处单击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然后在命令模式下,进入你已经下载的文件路径,例如我自己就是保存在我的文档的下载目录,然后在目录路径下输入msiexec /i gstreamer-1.0-x86_64-1.14.4.msi,然后按回车键。

然后下一步,同意条款,然后下一步,选择Custom

这里大家要注意了,选择安装全功能和安装的位置最好是在C 盘的根目录之下,例如C:\gstreamer,

点击GStreamer 1.0 旁边深灰色图标的黑色x3角会出现以下菜单,

选择Entire feature will be installed on local hard drive,然后再点Browse..按钮,更改安装路径成C:\gstreamer,然后下一点,然后点安装,等待安装完成。
接下来就是安装MissionPlanner,方法一样,也是在管理员命令模式下安装,命令也一基本一样msiexec /i missionplanner-latest.msi

MissionPlanner 就不做仔细的解说,相信大家都能成功的安装的。

下面就是准备工作了,前面说到我们把gstreamer 安装到C 盘根目录下,现在我们用Windows 的资源管理器,打开C 盘,右键复制gstreamer 目录

然后打开MissionPlanner 的安装路径并进入到目录内,由于我的是64 位的系统,所以我的默认安装路径是C:\Program Files (x86)\Mission Planner,如果你使用的是32 位的系统,那么默认路径会是C:\Program Files \MissionPlanner,或者你使用在MissionPlanner 的图标上单击右键,在菜单上打开文件位置也可以

然后在MissionPlanner 的目录之下,单击右键粘贴,然后在MissionPlanner 的安装目录之下就会多了一个gstreamer 的目录了

然后打开MissionPlanner 软件,在飞行数据页的HUD 处单击右键,选择VideoSet GStreamer Source

然后在删除跳出窗口的原有的链接,并填写入以下链接rtspsrc location=rtsp://192.168.2.220:554/stream/1 latency=0 !
decodebin ! videoconvert ! video/x-raw,format=BGRA ! appsink name=outsink,然后点OK,然后等待下载完成,然后可
能会出现错误提示,关闭提示,然后退出MissionPlanner。再打开MissionPlanner,再重复一遍之前的操作,再填入
一次链接,点OK 以后就会出现视频信息了。

网友A:
前排挤挤、、、RTSP视频流是通过wifi或者网口接入的嘛?  感觉使用mp做显示器延迟极大、而且现在的图传基本上都是HDMI输出....直接到显示器貌似更好一点、、

网友:
先占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挤挤、、、RTSP视频流是通过wifi或者网口接入的嘛?  感觉使用mp做显示器延迟极大、而且现在的图传基本 ...

这个图传是WIFI的,网口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insight 就只有wifi,没有网线口和HDMI口

网友:
好吧 wifi 1080P那延迟就贼大了,,这个图传我搜了下、1888...这价格还行吧,测评也没见过估计没几个买的、如果想做的好的可以选择开发MP的地面站把这个插件直接做进去然后这样宣传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B(2019-02-10):
同是win10 64位系统,安装地面站时遇到问题,换了一台电脑也是这样,都是苹果电脑装的win10。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难道我得专门买一台普通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同是win10 64位系统,安装地面站时遇到问题,换了一台电脑也是这样,都是苹果电脑装的win10。请高手指教如 ...

换了新电脑,依然这样?求教怎么办?

网友(2019-03-13):
刚好手上有这个设备,请问楼主怎么使用pwm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新电脑,依然这样?求教怎么办?

mission planner不用下载msi的,直接下载exe的就可以,而且msi的也可以直接点击安装,不需要楼主说的那样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