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64涵道苏27的重心在哪里?

楼主(2018-12-12):
新购6S12叶涵道,用歼15炸机后留下的部件改装,粗犷涂装,伤了好多脑细胞。
重心是不是在离电池盖后面3厘米处?(有个前辈说的)下图,平尾需要翘起吗?约多少度?飞过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感觉在后起落架位置,那绳子吊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在后起落架位置,那绳子吊一下试试

用绳子吊?没做过,谢谢!

网友B:
三厘米处没错,平尾翘多少是由重心决定的,如果电池顶到头还有头重现象,就调平尾弥补。

网友C:
从机翼根部看,重心在前1/3位置

网友D:
每个涵道飞机机型不一样,平尾上翘的程度也不一样,有说明书吗?说明书上有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厘米处没错,平尾翘多少是由重心决定的,如果电池顶到头还有头重现象,就调平尾弥补。

很详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机翼根部看,重心在前1/3位置

跟楼上差不多,俺更有信心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涵道飞机机型不一样,平尾上翘的程度也不一样,有说明书吗?说明书上有标注的

买的白板机,没有说明书,网上也没标注

网友E:
风范家?你怎么涂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详细,非常感谢!

我的双发苏27开始也是精心改造完善,首飞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是推力不够。后来就做减重处理,才正常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范家?你怎么涂装的?

是风范,喷漆涂装,可以先细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双发苏27开始也是精心改造完善,首飞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是推力不够。后来就做减重处理,才正常飞 ...

起飞前要做静态推力测试,我一般是手抓飞机脖子加满油看看是否能腾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楼上差不多,俺更有信心了,谢谢!

常规布局固定翼基本上都是机翼前1/3处为前后重心,试飞中,头沉尚可飞行,头轻基本会炸,要注意重心的配平

网友:
适当靠前吧,我那个重心稍微后了点,转弯进螺旋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感觉在后起落架位置,那绳子吊一下试试

那是真机,俯仰稳定性是放宽的,航模的一般比真机更靠前一些

网友G:
我的那架,6s 3200的电池顶到头,平尾约5度,平飞可脱控,稳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布局固定翼基本上都是机翼前1/3处为前后重心,试飞中,头沉尚可飞行,头轻基本会炸,要注意重心的配 ...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真机,俯仰稳定性是放宽的,航模的一般比真机更靠前一些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那架,6s 3200的电池顶到头,平尾约5度,平飞可脱控,稳得不行

苏系很稳,好飞,毛子就是利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风范,喷漆涂装,可以先细磨一下。

自喷漆还是?朋友送了一架不知道怎么涂装一直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喷漆还是?朋友送了一架不知道怎么涂装一直没动。

自喷漆,先散件涂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