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改主板位置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18-12-12):
原来的主板是垂直安装的,改成水平或者反向安装会不会影响
陀螺仪
的工作?

网友A:
会的,垂直不要随便改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垂直不要随便改水平
那么垂直方向不变,前后反向安装会有问题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法改.

网友C:
陀螺仪改变安装方向需要在软件里面相应修改。微直陀螺仪用户没有软件修改接口。

网友C:
改变位置可以。方向不能变

网友C:
机头放到机尾不行。超过主轴就变了

网友D:
移动可以,旋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