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确实是小鸡最佳动力配备

楼主(2018-12-12):
1106电机,三寸桨,好像确实是现在小鸡的最佳动力。全重90克,650mah,75c,3S电池,悬停了10分30秒,大大超出了预期。而且3S和4S通吃,动力强劲。

网友:
可以通过全套配置吗

网友:
电调多大A

网友:
能悬停这么久?

网友A:
能否贴下配置?
只说悬停的话,1106电机自重轻,续航肯定是强的。维持悬停只需要克服重力,而暴力飞行时加速度产生的阻力比重力部分还大,这时候14 15电机推力大应该更暴

楼主:
FlyFox135鸡架
25A左右的小塔
银燕1106,4500kV电机
银燕AVAN 3寸桨
黑羊200mw图传
小雨燕
格式650mah 75c 3S电池
r-xsr接收机
装机时尽量减重,螺丝能短就短,飞控用尼龙螺丝安装
这个结果大家可以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贴下配置?
只说悬停的话,1106电机自重轻,续航肯定是强的。维持悬停只需要克服重力,而暴力飞行时加 ...

很暴力。换4S,450mah电池更爆,能悬停8分半。 4S,650mah电池,加速度稍减,悬停10分45秒

网友B:
90克是不含电池的重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克是不含电池的重量吧

对啊,当然是不含电池的重量。

网友C:
好飞机,请教楼主,这飞机可以挂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飞机,请教楼主,这飞机可以挂狗吗?

不行。 小飞机获得好性能主要靠减重。 减去每一克重量都很重要。 一个狗就是60到70克, 装上飞机只能勉强飞起来,没有任何性能可言了。如果一定要拍视频, 可以装Runcam split mini 2。 但也会导致增重8到9克,对加速度的影响也很明显了。

网友D:
我的配置也差不多,飞狐125机架,翼飞succex飞塔,银燕RS1306B马达,kv4000的,蜗牛的小摄像头,格式4S 650电池,重量没称过。不过我的机子很费电,估计是PID不合适,马达加减速太频繁。过段时间调好了再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配置也差不多,飞狐125机架,翼飞succex飞塔,银燕RS1306B马达,kv4000的,蜗牛的小摄像头,格式4S 650 ...

小鸡PID确实要仔细调。 我的这架缺省参数是发散的, 第一次飞,推了一点油门就窜天猴了,赶紧锁机才掉下来。 调试后,pid差不多是减半的值。 你的飞机,桨小一号,电机大一号,费电是一定的。

网友E:
我用的1407电机,用4s550电池堪比5寸机。就是飙2分多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1407电机,用4s550电池堪比5寸机。就是飙2分多就没电了。

5寸机,飚2分多,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