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新手连开5坑变8坑(卫士骆驼版近尾声,其余继续更新)

楼主(2018-12-12):
我这个人吧,有点强迫症!
两年前的双11,因为一个50元的猴子摩托模型,就给从没骑过摩托的自己整了4辆真车!

两年后的双11,又开始了,看到AR的卫士骆驼版,喜欢的要死,就是她
可是看看价格1480,对于有理智的我,肯定不会下手的!因为玩静态拼装多年,对自己的手艺还是很有信心的,所以打算收个24比例合金模型自己慢慢改!
天有不测风云,XX的,看到了一套国产10比例卫士壳,才100多,毫不犹豫就买下了她,恶梦开始的地方,后期投入,远远超过1480。

想想是美好的,心目中的她

能用金属的必须全金属,陆续到货,金属大梁,金属减震、金属行李架、金属前保险杠、金属拉锁

楼主:
金属波箱,金属中座板,金属轮毂,已经到货,所以可以先装车,过过瘾

拉杆,买的16个金属球头和2米螺杆,准备自己做,件还在路上,称有空先给车壳喷了个灰色底漆

楼主:
等快递是焦虑的,只能继续做油漆
为了黄色更好的发色,在灰色底漆面上又喷了一层白色漆!
当然了,原来黑色的铝合金轮毂也统一喷了白色漆,为了更好的统一面色

最麻烦的是透明件的黑色边框,遮盖,切割,喷涂,不过最后效果还是很满意得

然后呢,金属传动轴、螺杆,鱼眼轴承,电机、电调、电池,遥控都到了
所以就迫不及待的装了车,看扭腰

楼主:
PS:由于是补的帖子,大家别奇怪,时间其实已经1个月了,任然没完工
首发在贴吧,贴吧没人气,慢慢转转过来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今天得空,重新调教了一下底盘,避震位置调整,拉杆位置调整,传动轴角度调整,低速终于不卡顿了,给大家看看成果

楼主:
我这个人吧,比较贪多,迷上RC后,网上学习,乱逛发现有个叫顽皮龙的玩具很是牛逼,又是山猪,又是军卡,后来居然有了嘎斯66和乌拉尔4320
我是静态模型老玩友,最喜欢毛子卡车,而且比例都是1:16的,配坦克,绝了,不能错过,通通用收下
买的两台都是RTR版本,所以到手就全部拆了,准备重新上色

楼主:
到目前为止 算是连开3坑了吧
事情还没有结束,刚刚说了1:16,刚刚还说了配坦克
想起了尘封已久的恒龙虎,当年一直想改,就是没下手,这次给自己一个大大奖励,改
给老虎配了:工具扣蚀刻片、防爆网蚀刻片、分离随车工具,主动轮轴承等

网友:
等着看乌拉尔!

楼主:
开始改老虎,先休整外形错误
炮管中段短了,对比线图,补上,AB不图,保留打炮功能
所有面板上的工具都是一体的,买了工具扣,一定要利用啊,所以只能铲平,打磨平

木箱自己补了木纹、车灯盖重做,并添加电线细节

炮盾等用牙膏补土做了铸造纹理
接缝处用AB补土补了焊接纹
侧裙用勾刀 拉通
机枪后段手钻打孔,模仿散热孔

楼主:
好吧,今天,真的是今天,终于赶上进度了
今天把卫士的黄色面漆做了,太拖拉了,发现自己拖延症了
顺便秀床铺

楼主:
谢谢老大射精

哈哈

楼主:
给你看看 我乌拉尔的目标原型

楼主:
好,今天最后一贴,公布我的5坑计划,哈哈
我是处女座,希望你们看的出来,哈哈

网友:
有够你忙的了

楼主:
是的呀其实中间还做了很多,这里没描述,主要是没拍照
例如,嘎斯的顶灯钻通换LED,前转向灯钻通加灯圈上LED,侧转向灯钻通换LED,乌拉尔的车门,引擎盖缩水的地方补牙膏补土等等
痛并快乐着:例如虎的新炮管比例就对了,25元也不贵,可是我非折腾的自己加长,补,打磨,再补,再磨………………………………

网友:
你这个D90的前桥的角度不对,前桥不能这样往前偏转,转向杯和C座的角度一般应该后仰10度左右

网友:
角度不对的话回头车子跑起来前轮转向会很别扭,,,我忘了这个角度叫啥来着了。。。

网友A:
想起来了,叫主销后倾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了,叫主销后倾角

谢谢指点
关键是我这种波箱中置的结构有问题,而且避震又选了100mm的,太高了
导致万向轴角度偏大,卡万象,所以只能这么调整,让万向轴角度小点
还有就是为了控制前轮距,轴距不好调整

其实也是纯粹没经验闹的
我所有配件都是通过网上学习,一点点自己配的,不是一个店买的,都是凭自己想想买的
可喜的是,车子组出来了,没有买到一个用不来的件,可悲的是,没有考虑车壳套件的布置,内饰直接和波箱干涉了,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角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