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海王18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8-12-12):
本人有一海王180A电调,装在85O上,配豹子3684电机,之前使用正常,速度也不算慢。但近日玩船时,发现速度上不去,开始两三秒钟加速还算正常,但之后就算是全油门,也不过是三四十的样子,换了几个电池也是一样,6S5200电。又重新设定电调,还是没有改善,而且跑了几分钟下来,电池仅是微热,温度远低于之前暴力跑船时状态。请教各位大神,此现象一般是神马问题?

网友A:
你难道只有一组电池?先换电池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难道只有一组电池?先换电池看看呗

换了好几组电池,贴子里说了,而且我还有另一架85O,也是3674电机,电池没问题。

网友:
很明显低压保护吧

网友:
3684?还有这尺寸?

网友:
里面有元器件损坏

网友:
估计是电调里的电容坏了

楼主:
是3674,打错了

楼主:
最近一次正常速度跑,是用6S10000的电池跑的,试了几圈全油门,结果一个6MM香蕉头直接烧脱焊,但电调未见异常(表面),难道是这一次操坏了电调?

网友:
桨有没有破损 ?

楼主:
没有任何破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一次正常速度跑,是用6S10000的电池跑的,试了几圈全油门,结果一个6MM香蕉头直接烧脱焊,但电调未见异 ...

脱焊,电流过大或焊不好
唯有换另一个电调试下

网友A:
利剑吗 6S 10000?太重了吧 85O  难为3674了 高负载电流急剧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剑吗 6S 10000?太重了吧 85O  难为3674了 高负载电流急剧增大

主要是船的负荷大,全油门应超过300A了,确实远超海王180A的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剑吗 6S 10000?太重了吧 85O  难为3674了 高负载电流急剧增大

全油门的电流确实超负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船的负荷大,全油门应超过300A了,确实远超海王180A的能力了。

300A没可能的 不说电调 电机早就挂了

网友:
电调返厂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