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tstk 20C速度模式设置方法和接线方法

楼主(2018-12-12):
   对于第一次接触伺服的我,没师傅教和自己不懂电工原理的人来说,想理解伺服原理和控制电机转动很难,在某鱼淘了一套伺服驱动带电机,一共240元包邮,回来连说明书都没有,最后找到tsta系列的说明书,貌似和东元tstk20C通用,照着这个说明书最后实现了速度控制,外接电位器实现外部调速,可以用在台钻,铣床,等要求不高,只要正转反转无极调速的领域

楼主:
现在把设置方法和接线方法发出来让新手和小白学习一下
1先理解伺服系统组成,伺服由电机,驱动器,和上位机组成,电机大家都知道,伺服电机优点很多,太高深的不懂,只知道体积小,运转躁音小,扭力大,还有感觉高大上,就这样,驱动器就是执行上位机发来的命令,和给电机供电,上位机就是发布命令的,先不提,还没研究到那去,先说说不用上位机就电机和驱动器来控制电机实现简单操作。
1速度控制模式
我们先设置驱动器

楼主:
2 她们说的使能开始我也不懂是啥,后来才知道就是给电机上电,说的那么高大上,听不懂,就说给电机先通电不行吗,现在设置开机就给电机上电,电机通电会响,嗡嗡的,但是不会转,

楼主:
cn002.1
cn002.2
cn002.3
123表示第一位数和第二位数和第三位数,开始我按来按去那来的cn002.1就是找不到原来就是表示一位数设置一项

楼主:
4设置转速

楼主:
5每一步设置完都要断电重启,
现在接线,

楼主:
准备一个电源,直流10v的,直流电源一根接伺服出来两根线的其中一根,

楼主:
7电源还有一根接电位器,电位器出来的线接驱动器29脚

楼主:
26脚是正极,29负极别搞错了

楼主:
想要正反转就在接两根线出来

楼主:
还有一根接地线

楼主:
两根线接一起就反转,断开就正转

网友:
顶起来这好帖子。成了教程了。

网友:
终于有啦!我先试试

网友A:
我有TSTK20C说明书,你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TSTK20C说明书,你要吗?

前辈能给我一份吗?450660220@qq.com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TSTK20C说明书,你要吗?

要啊给个链接吧

网友:
我的移动硬盘里应该有tstk的说明书

网友B(2020-03-13):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开始想多了,最后明白了,根本不需要多接线,想要停止断开信号线即可

速度模式下,扭矩限制有没有设置?

网友:
除了必须的几个设置以外,其余的啥设置也没改

网友(2020-12-29):
你好坛友,你有TSTK说明书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TSTK20C说明书,你要吗?

我报名要一份,谢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在网上搞了两套东元tstk20C伺服电机,照你的方法设置,26、29脚接入电压可以正常调速转动,但是在13和47 ...

请教下,13脚电源从何而来?我也是量不到CN1区24v电压,你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模式下,扭矩限制有没有设置?

如何反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报名要一份,谢谢先

好像我从qq群里给你了

网友E(2022-04-01):
引用 网友A:
我有TSTK20C说明书,你要吗?

前辈能给我一份吗 邮箱694828715@qq.com谢谢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前辈能给我一份吗 邮箱694828715@qq.com谢谢

你看看收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收到没

收到了 谢谢前辈
来自微站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A:
我有TSTK20C说明书,你要吗?

大哥  能发个TSTK20C的说明书我吗    1787217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