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个神器,设计制作固定翼和选购飞机,就不愁了!

楼主(2018-12-12):
飞行模拟器,很多朋友都有买吧,大家一般都只是利用来练习飞行,其实还有一个大作用,大家没注意。
就是这种软件是可以编辑飞机的,而且效果很逼真,毕竟这软件的引擎是很科学的。每一种飞行状态,操控感觉,都是精细的数学公式,所以,充分的利用这种软件。
在设计飞机,和购买飞机之前,就知道怎么搭配发动机,机身的比例,甚至机翼的翼型,都可以提前测试。

如图。我找了一架练习机,改了它的发动机为四冲程的,再改了螺旋桨,马上就可以体验飞行感觉的不同,立刻感觉到飞行速度慢了,扭力猛了。
软件设置截图

用的某宝的模拟器带的软件

网友:
没用过这款

网友A:
这东西能计算翼载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计算翼载荷吗

可以的啊,计算翼载荷是小学数学啊,你只要把起飞重量除以机翼面积就得出来了

你是说体验不同翼载荷的飞行感觉,软件明显是可以实现的。毕竟游戏软件里面是很科学的数学公式,通过计算机的计算让飞机在飞行。
设计这种飞行软件的人,具备航空背景,在算法上运用了空气动力学。

网友:
这个模拟器功能强大,我回去看看g7有没有这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啊,计算翼载荷是小学数学啊,你只要把起飞重量除以机翼面积就得出来了

你是说体验不同翼载荷的 ...

咋计算肯定谁都知道,我只是好奇这里面的单位该怎么算?g/cm?kg/dm?又或者更大,一般飞机单位都是t/m但航模貌似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
顺便问下大佬,一般普通的f3p机翼载荷多少?(重点是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计算肯定谁都知道,我只是好奇这里面的单位该怎么算?g/cm?kg/dm?又或者更大,一般飞机单位都是t/m但航 ...

这种东西你去电商平台,找一个商品介绍,里面都有。若是某宝你找不到,国外卖场线上店铺多了去了,老外的商品介绍都很规矩细致。谷歌翻译很好用的哈

网友:
realflight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