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x8126主油箱加油

楼主(2018-12-12):
看着机器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机身最下面带油窗的那个油箱的加油口,油窗右边两个管子看着也没油窗高,从那里好像也加不进去。不像车床,这个机身上也没标着到底加多少号的油,不知道32号的机械油行不行。哪位老师知道的话请帮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还没研究出来,莫非要开后面机箱盖子直接加?

网友A:
那不是写着每天加油吗?   打开油管口看看,又不会坏,是不是有单向阀?  即使没有单向阀,接根管子高于油窗向里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写着每天加油吗?   打开油管口看看,又不会坏,是不是有单向阀?  即使没有单向阀,接根管子高于油 ...

拧开了,里面有油,满满的,如果这是主油箱加油的地方,加油还要用个外部工具,这种设计有点不太正常阿!! 也找不到使用说明书之类的文档,只能找个懂的师傅说说了

楼主:
看来现在用这个的少了,不是炮铣就是数控,我落伍了

网友B(2019-02-19):
你好,找到给x8126铣床加油的办法了吗?我们也于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找到给x8126铣床加油的办法了吗?我们也于到了同样的问题。

没有阿,你也遇到了阿,有一个思路是从上面油窗那拆开倒进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阿,你也遇到了阿,有一个思路是从上面油窗那拆开倒进去,不知道行不行

请教了老师傅。在安装机床灯位置的盖板,打开加油。或者拆机床下机床横梁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了老师傅。在安装机床灯位置的盖板,打开加油。或者拆机床下机床横梁加油。。

谢谢,看来真是最后得拆那个盖子了,这下终于明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了老师傅。在安装机床灯位置的盖板,打开加油。或者拆机床下机床横梁加油。。

还有个问题,加多少号的油呀,老师傅有说吗?谢谢

网友:
这个铣床真的没有见过看来要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