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0E轻木机用什么牌子的桨比较好

楼主(2018-12-12):
请问各位飞30E选13×6.5桨,哪个牌子比较好,有必要碳纤的吗?谢谢

网友A:
差别不大

网友B:
钱足够选择正品APC桨,不太够的话选乾丰的仿APC桨,自己做一下平衡也一样好飞。木桨和碳纤桨不建议,除非你是老手或者有很好的场地,否则一旦扫一下桨尖就要整个更换得不偿失。APC桨轻微的桨尖触地没有大碍。

网友C:
木桨最舒服 碳桨最好

网友D:
豪克木桨,强烈推荐

网友E:
练习就用塑料,技术到家就碳纤,木浆性能介于两者间,我现在练习用的赛郎木浆!

网友F:
木桨最舒服 碳桨最好,碳桨基本没坏过。

网友G:
木浆不错,有条件上碳浆,新手就普通浆吧

网友H:
未来的碳桨啊,便宜好用,除了大炸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