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接线求教

楼主(2018-12-12):
雕刻机就差电机了,请问如何接线

楼主:
品牌是东能400w

网友:
这个要位置控制,我还没研究到那去

网友A:
你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当主轴电机?还是拖板电机?

网友B:
UVW三项接到对应的的控制器上 PE是外壳 没猜错的话CN3是接电机的编码器 CN2接控制信号

网友C:
这个要转就稍微有点麻烦,可能我没有设置好,每次开机都要把参数64改成64才能电机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当主轴电机?还是拖板电机?

雕刻机传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UVW三项接到对应的的控制器上 PE是外壳 没猜错的话CN3是接电机的编码器 CN2接控制信号

控制信号如何接?我的控制板输出只有5v 脉冲 方向三根线

楼主:
跟控制板怎么接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信号如何接?我的控制板输出只有5v 脉冲 方向三根线

那东西我记得是接CAN BU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转就稍微有点麻烦,可能我没有设置好,每次开机都要把参数64改成64才能电机使能,

那是因为你没有保存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转就稍微有点麻烦,可能我没有设置好,每次开机都要把参数64改成64才能电机使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jukW0_T9IyeimVfALzukQ 提取码:6C75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这是我以前录的视频,东能白色驱动和黑色驱动只是接线不一样,设置那些都一样的。你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信号如何接?我的控制板输出只有5v 脉冲 方向三根线

看使用手册 这个每个厂家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jukW0_T9IyeimVfALzukQ 提取码:6C75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 ...

你好,看了你的视频了,可是没看懂怎么接线。我的控制器输出5v 方向 脉冲 三根线。请问分别接多少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看了你的视频了,可是没看懂怎么接线。我的控制器输出5v 方向 脉冲 三根线。请问分别接多少脚?

5V接脉冲正方向正,脉冲接脉冲负,方向接方向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jukW0_T9IyeimVfALzukQ 提取码:6C75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 ...

我的是黑色的 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黑色的 怎么接线

具体接哪个针脚你得看看说明书。如果你连针脚定义都没弄明白,那我也没办法给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接脉冲正方向正,脉冲接脉冲负,方向接方向负

脉冲设置正确了能转。就是方向不知道是接错线了还是设置错了,方向控制不了 ,只能正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脉冲设置正确了能转。就是方向不知道是接错线了还是设置错了,方向控制不了 ,只能正转

检查接线有没有接好

网友D:
分清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清正负

我的输出接口是 5v 脉冲 方向三根线。5v 是通用的 方向接的15脚,卖伺服的说没接错。就是不行

楼主:
如何接呀 ,大神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接呀 ,大神们

设置为脉冲方向,现在应该是双脉冲所以只会有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为脉冲方向,现在应该是双脉冲所以只会有一个方向

28设为0 试了的,没用

楼主:
电机调试完成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