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合远航机,求推荐!!!!?

楼主(2018-12-12):
之前一直玩210穿越机,现自己组合远航机,玩玩,推荐一下配置

网友A:
预算6千,去淘宝买

网友:
多轴还是固定翼

网友B:
穿越机续航有限,想远航上AR-WING飞翼配开源或商业飞控再加上增程就行了。

网友C:
不想固定翼的话可以试试tricopter

网友D:
买御就是

网友E:
支持御电机的穿越机,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F:
穿越机加gps,飞慢点就远了

网友G:
210飞不了多远,我用机器猫280机架,2204电机,433接收,foxeer 600mw图传,apm飞控,5000mah 3s 6寸平头桨最远也就只能4-5公里,续航是大问题,5000mah 3s也就9分多

网友H:
上黑羊高频头、高压图传和接收机

网友I(2020-08-20):
远航推荐思翼远距离几十公里遥控FT24,几百元,行业级射频技术稳定

网友:
我之前装个210,用的2204,5寸桨,3s1500能飞15分钟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