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3S电池串联能当6S使用吗?

楼主(2018-12-12):
如题我想用两块3S 25C的电池串联使用在500Pro(1600KV电机)上,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最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新旧程度最好也一致

网友:
容量超过2600mah同批次电池基本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最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新旧程度最好也一致

网友:
你要注意,电池串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电机  电调,设备能不能受得了是个问题

网友:
串联没问题,25c的串联用在500pro上,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电池能绑好就行

网友A:
我就这么用的,我以前的电池都是3S的,而且一次都是买2块一样的,现在飞500刚好能串联利用起来,而且每块电池都编号,每次固定配对使用,同时充电同时放电。

网友:
当然没问题,我经常这么搞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这么用的,我以前的电池都是3S的,而且一次都是买2块一样的,现在飞500刚好能串联利用起来,而且每块电 ...

您的放电倍率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放电倍率是多大的?

20C的格氏电池,倍率太低只能悬停航线

网友:
其实只要放电C数足够20c 没有虚标的话,足够500飞3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