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PIOLT中Auto档显示为RTL

楼主(2018-12-12):
六个模式,除了AUTO档,其余都能正常切换。
打到AUTO档,会显示为RTL。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PWM值也不是临界值。

网友:
没设置航点?

楼主:
只单独设置了一条起飞命令。

网友:
你没设置航点就这样

楼主:
原来如此,我只是想设置一条起飞命令,实现自动起飞。看来还是得设全了。
谢谢你!

网友:
怎么设置自动起飞呢?

网友:
自动+手动开伞设置了吗?

网友:
有了航点就行。 航点执行完了就RTL。

网友:
没上传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