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二)

楼主(2018-12-13):
电梯直达: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一)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三)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四)机壳安装

下面继续更新尾部的组装。
尾波箱加大轴承设计,左右两颗轴承的距离也比较宽,这样可以让尾轴的虚位更小。6MM尾轴强度也是足够的。

先把尾波箱(左)和尾后支撑柱,用M3*6的半圆头内六角螺丝固定

同步带轮安装到尾轴上,顶丝位置已经预留了凹孔。这样不会打滑。

两颗顶丝要打胶。

皮带从尾管内穿过后装入尾管固定座

接下来要先把尾撑固定环套入尾管,如果是安装全包壳的话还需要套入尾壳支撑海绵。

尾波箱安装座上还需要这个红色的紧固圈来锁紧,先套在安装座上然后再穿入尾管。如果是需要安装垂尾的话,这里需要换成垂尾固定环。

紧固环角度如下,注意在正上方有M3顶丝需要在调整好角度后稍微压紧,因为这里会直接压到尾管,过大的力量锁紧会造成尾管损伤。这颗顶丝主要是定位作用,防止角度发生变化。

皮带内穿入尾轴,这里要注意大桨顺时针转的时候从下图角度看尾皮带应该是逆时针转的,请不要装反。

这些是各种厚度的尾轴垫圈,最薄的厚度只有0.02mm,这样可以精准的调整到尾轴横向无虚位但是还不会给轴承过多的压力。

接下来安装好右侧尾波箱和尾控制臂安装座,要注意安装座上有两个亮光倒角的一边朝向机头位置。

天璇星的原装尾桨夹系统已经升级为三尾桨系统。对于转速较低的静态动作来说,因为转速低造成尾舵效率降低,改成三尾桨后对于强侧风的应对能力明显好于两尾桨。

铜套和螃蟹爪的螺纹是反牙,请注意锁紧方向。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位置不需要过度拧紧,蓝色螺丝胶少许然后用手轻轻拧到底部即可,因为是反螺牙放松的,不用担心松脱,过度拧紧会让轴承旋转不顺滑。

先用小尖嘴钳把E型卡扣压到不锈钢轴上

装上球头扣后再把另一边的卡扣安装好。要注意球头扣有正反方向的哦

下图可以对比出正反差异,有一个小圆点的这边是球头进入的一边。

安装好的尾滑块结构,螃蟹爪上有M2的小顶丝不是必须品,这个螺丝是为了在轴销磨损,出现较大虚位的时候才去安装的,新机这个孔和销的配合度是很合适的,所以不需要装这个顶丝。

下面安装尾拨叉机构

先固定碳纤推拉臂

注意推拉臂的安装方向。

球头是安装在最外侧的孔里。拨叉是两个不锈钢特制螺丝,打胶固定好。

请注意球头方向。

轴承外圈图上绿色螺丝胶后压入轴承孔。

轴承套从里面向外安装。

最后把拨叉固定在安装座上,注意碳纤推拉臂朝下。把尾滑块也安装好,注意拨叉要放到滑块的凹槽里。

这样尾变距结构就完成了,接下来安装尾中联和尾桨夹。

尾桨桨夹

三尾桨中联采用分体结构,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加工精度,像这种小零件虽然不起眼,但是因为是高速旋转的,所以品质一定要过关才行。

蓝色螺丝胶就可以了

因为尾桨夹轴是10MM 的,所以450的横轴扳手刚好可以作为这个零件的拆装工具。

推力轴承打满润滑脂

尾桨夹内部轴承结构示意图:

先装入0.3MM厚度的垫片,然后推力轴承,M3垫片,M3螺丝。要特别注意的是推力轴承的两边内孔大小有差异,先放入内孔大的一边!务必注意!!!

桨夹球头打蓝色螺丝胶,切记不要有太大力拧紧球头,避免螺丝断裂。装好尾三桨结构后装到尾轴上用M4顶丝固定好,滑块上的球头扣扣到桨夹球头上。

尾部结构安装好后先确认尾管已经插到尾波箱固定座的底部,然后锁紧紧固圈。这个时候还需要调整皮带松紧和尾波箱的角度。尾波箱角度我们可以借助电子螺距规来调整,先在机体平面上做个基准0度。

然后放到尾波箱的平面上,旋转尾管来调整到0度。

皮带的松紧也有讲究,过松容易跳牙,过紧会损失动力、加速皮带和皮带轮还有轴承的磨损等。

标配三尾桨长度105.出厂前都已经精确配对。平衡性非常好。

注意尾桨安装方向

尾波箱部分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安装尾撑
尾撑头采用铝合金材质

为了增加粘接强度,尾撑碳杆两头提前做了处理,大家安装的时候就省去了自己打磨的麻烦

尾撑和尾撑头用AB胶或者环氧树脂固定。如果还觉的不放心还有专用的固定螺丝。

用AB胶粘好的尾撑头

尾撑固定在侧板的这个位置上,如果是不装全包壳的话,尾撑固定在外侧板最先的两个孔。

后部是用M3*40的内六角螺丝固定在尾撑固定座上。

下面这些零件包主要是配套舵机控制部分的零件。

这是尾舵控制拉杆,分为两部分,短的是前拉杆,长的是厚拉杆。

铝套用AB胶跟碳管粘接到一起。注意碳管用锉刀修几个凹槽出来粘接强度会更高。

螺杆用绿色螺丝胶固定到铝套内。

拉杆露出长度约5mm,等螺丝胶固化后拧上球头扣。

尾拉杆固定环

这个环的位置不要选在拉杆的正中间,这样容易引起共振。向前或者向后移动2cm左右比较合适。注意安装时要保证尾拉杆的直线性。

下面是金属可调舵机摇臂,无需调整遥控器的舵机中位,直接从机械部分就可以调到完美状态了。

这些摇臂是适合FUTABA舵机花键的。

第二集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后面再继续整理发帖!谢谢大家的关注!希望更多兄弟加入到“空中芭蕾”的飞行队伍中来!

网友:
太棒了,绝对是精品。

网友:
好久不玩直机了

网友:
期待,先占楼,国货当自强

网友:
精品一样的!!!!!

网友:
期待。国产也是越来越好!漂亮

网友:
很喜欢这个三浆尾,漂亮,当然,整机都漂亮。

网友:
讲解详细,赞一个。

网友:
大家快来飞F3C啊

网友:
这飞机有种JR的感觉

网友:
很炫的直机,真漂亮。设计里有自己的想法。

网友(2019-05-18):
顶一下,好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