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与306B

楼主(2018-12-13):
想升级一下充电器,二手PL6和306B该咋选?劳烦用过的模友给推荐一下,主要看耐用性和功能。

网友A:
硬选,是我我选pl6。再给你提供一个选择icharger x6。我是pl6换成了308。pl6的屏幕看着不舒服,虽然质量不错,用了几年了也没坏,但是怕坏,这维修周期就像大姨妈一个月接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选,是我我选pl6。再给你提供一个选择icharger x6。我是pl6换成了308。pl6的屏幕看着不舒服,虽然质量不 ...

谢谢了!

网友:
pl6平衡快,308是双路,大电池、大电包平衡慢点。

网友:
充电器,控,接收机,电池最好都不要买二手的,知根知底的除外的。
以前用过isdt的q6 b6 现在用的308,感觉308很爽,1000多W,双路,每路起码500W充6S可以到20A,一般就用到10A
平衡也很快。

网友:
308 不解释

网友:
不充8s  就选406 ,便宜单路的  选x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