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电包能充充多少块电池

楼主(2018-12-13):
打算自组电包,不想搞太大,够用就可以。我自己的计算方法是算铁锂电池的低电到满电的功率差值再除以电池低电到满电的功率差值,不知道是否有参考意义。用308充电器,现在两种方案6s50ah和8s25ah,充4s2600amh和6s3500amh,选择软包铁锂,6s电池能充10块就够了。还望老司机们指教指教。

网友:
电压高 效率好

网友A:
我用的8S80Ah的大概能充6S5000的电池15块左右。
主要看你电池的性能,有些垃圾电池同样是飞到3.8V只能充1700左右进去,有些好电池用到3.8V可以充2000+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8S80Ah的大概能充6S5000的电池15块左右。
主要看你电池的性能,有些垃圾电池同样是飞到3.8V只能充17 ...

这样的话 我至少8s50ah 充3300

网友:
4S25AH  充3S2200   电压3.7左右充    一般充15块左右   仅供参考

网友:
6S 50A  才做的!  70涵道 通电 满油推了半天,没啥反应,没掉多少点!!!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