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个激光定位十字线

楼主(2018-12-13):
效果马马虎虎。

网友A:
原来一字激光头可以这么用,两个一字组合起来比一个十字的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一字激光头可以这么用,两个一字组合起来比一个十字的还方便

十字的装不到中心啊,我也买了几个十字的,后来发现没法装。

楼主:
晚饭后,把锁紧装置弄好了,简陋了些,但是管用。

楼主:
我的破烂卡尺和粗制滥造雕刻机加工出来的精度

网友B: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考虑那个线会过粗,没啥精度的,后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考虑那个线会过粗,没啥精度的,后来放弃了

我经常用来在外壳上开孔,精度足够了,线宽可以调整的,可以调节聚焦。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可以解决中心问题。

楼主:
定位效果

网友C:
这个工件的高度不同  十字线位置也不一样啊.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件的高度不同  十字线位置也不一样啊.怎么解决的

高度不同,十字线位置不会变化的,只是线宽会有变化,我是把激光指示器固定在主轴上的,主轴升降,激光跟着升降,按照刀尖离工件表面20mm左右调整好聚焦。

楼主:
再做个电源,并且给电源做个壳子,做好就是这样子。

再喷个漆,喷完了发现一直不干,用烘箱烘一下

完了,烘焦了!
外焦里焦!
要重做。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就这样吧,正面不喷漆了,还蛮好看

楼主:
亮了亮了

网友(2019-02-14):
有 十字线干活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