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遥控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8-12-13):
遥控器是双回中,舵量显示在中立微调调到了0位置,但是回传信息里面实际还是显示油门是52%,这个应该怎样调整呢?

网友A:
微调设置

楼主:
中立微调吗?应该调哪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设置

网友B:
设置了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微调。

这个油门微调我是设置了,第一个图才是0位,但是看第二张图的回传信息还是52%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油门微调我是设置了,第一个图才是0位,但是看第二张图的回传信息还是52%油门

这样就不懂了。可以去问问乐迪售后

网友(2019-01-17):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回传信息页面的数据都是飞控通过回传模块回传到遥控器上的,其中就包括油门的百分比。
机在解锁之前一般是要求油门要处在最下方的,也就是油门当时的百分比为0,
当推到最上方时,油门最大为110%。这个油门的变化过程也是飞行数据的一部分,通过回传模块传回遥控器上显示出来的。

而舵量显示页面反映的是遥控器各个通道的舵量情况,在出厂默认值里所有舵量都是最上方是+100,中间为0,最下方为-100.
动油门杆时,两个页面里的数字和舵量都会动,两者可以互相参考,但是不能混淆。

如果您对以上解释还有其他疑问,可以通过官网联系方式咨询售后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