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载云台相机续航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13):
最近开始折腾自组四轴航拍,配置:猛禽400机架,群汐2212 880kv电机,30A电调,apm2.8,1047桨,挂载云台相机后3s5000mah 悬停10分钟落地3.75v,实际拍摄机动飞行大约9分多一点落地回压后3.75v,试过9寸桨时间都差不多,4s5000mah也试过续航就提高了2分不到。全配起飞重量没称称,目测不算重,我用的高压电池和飞宇的二轴云台都不重。机架和挂载不更换的情况下需要把续航提高到15-20分钟该怎么破,请教各位老司机给指个路。

网友A:
我有台奥拓。想5秒 提速100公里。问了大神怎么破。 大神说 办法2个  1。花 100w改成奥迪。 2 。花30w 买台奥迪。。

网友B:
换机架,和电机,用大疆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奥拓。想5秒 提速100公里。问了大神怎么破。 大神说 办法2个  1。花 100w改成奥迪。 2 。花30w 买台 ...

30w的奥迪至多也就Q3 a4这类,还5秒破百,奥迪5秒破百的车就没几款。

网友C:
增加续航,最有效的减重,其次合理的电机匹配,用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机架,和电机,用大疆的设备,

不搞大疆,如果只是耍耍航拍肯定直接就买台商品机,之所以玩自组就是图个折腾的乐趣和学习开源的过程,也不想搞超过500轴距的机,因为我不挂单反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续航,最有效的减重,其次合理的电机匹配,用大桨

减重的话,我考虑过,这个机架重量已经算很轻了,机架可减的空间基本没,其他机载设备空间也不大,我有个想法就是2212电机自己重新绕到400多kv,然后用11寸桨,上6s 4000mah的高压电池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D:
减重 配平衡 我的猛禽360 挂飞宇两轴 4S5000高压电池 落地3.7 差不多有1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重 配平衡 我的猛禽360 挂飞宇两轴 4S5000高压电池 落地3.7 差不多有18分钟

可否告知下你的具体配置和整备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重的话,我考虑过,这个机架重量已经算很轻了,机架可减的空间基本没,其他机载设备空间也不大,我有个 ...

6s电池什么鬼,大哥,还不如用2312电机10寸桨4s电池好

网友:
e800。a3。lb2。x3云台。鸡架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奥拓。想5秒 提速100公里。问了大神怎么破。 大神说 办法2个  1。花 100w改成奥迪。 2 。花30w 买台 ...

网友:
18650试一下

网友E:
你的云台是怎么供电的,是什么云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否告知下你的具体配置和整备重量

大疆2312 800kv  9450桨 pix2.4.6 乐天20A 飞宇mini2d 鹰眼6s 4s5000高压电池 不含电池重量890g 加高压电池1260g 加普通4s 138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lbum/f006222805dfddfbd3f0c880.html?stepindex=3&wap_detail_test=T1&st=5&os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2312 800kv  9450桨 pix2.4.6 乐天20A 飞宇mini2d 鹰眼6s 4s5000高压电池 不含电池重量890g 加高压电 ...

配置都差不多,除了电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云台是怎么供电的,是什么云台

云台支持4s直供,自带12v稳压,和5v稳压给相机